换IT8728F没用?ASUS M5A78L-M LX 不触发秒杀一例

楼主(2014-11-16):
哎!生意就像这个季节,越来越冷。  而彼冷冷在身,此冷冷于心。

其实,我说这句话是有语病的。开店伊始,没有热过,何来冷言。

前几天,跑同行时,顺手带回来两块主板,一台液晶。

其中有一片 华硕 M5A78L-M LX  V1.0  故障为不触发。

不触发如行云流水,不需要太多的思维在里面。

三端:       3.3V  正常
跳帽:       3.3V  正常
32.768晶振: 0.28V  0.62V  正常
开关针:     3.3V  正常
75#:        3.3V-0V-3.3V 正常
72#:        3.3V 始终无变化
85#:RSMRST#:3.3v  正常

跑了一下72#,是经3VSB上拉。

查到这一步,是时候换IO了。

IT8728F 某宝最低8元,加运费10元。这个板基本没赚头了。

实践出真知,经验胜一切。

一点36# 1.8VA :0.32V。

呵呵,钱来了。

抠掉36#电容,1.8V出来。

触发,跑码,修复。

最后,写技术或经验贴不易,觉得有用的兄弟们,不防加点分。

网友:
最近生意都不好啊,装机的没几个了,维修也少了很多

网友:
台式机我没搞过,能教我吗

网友A:
写的太跳跃,36针是啥针脚?楼主怎么突然想到测这里的电压?而且知道正常是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太跳跃,36针是啥针脚?楼主怎么突然想到测这里的电压?而且知道正常是1.8v。

IO的阵脚,楼主写的都是IO的脚位电压

网友B:
你这写的都没说清楚,36脚是干嘛的,我看了一下图纸才知道是io核心电压,特此把此io截图发上,给看不懂的朋友们

网友:
找准了故障点。这就是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写的都没说清楚,36脚是干嘛的,我看了一下图纸才知道是io核心电压,特此把此io截图发上,给看不懂的朋 ...

这情况机会少见啊,IO的核心电压拉低的,

网友D:
楼主高人啊!IO其它供电不查,直接奔向36脚,经验太丰富了,佩服。不能只你知道就行了,得让大家明白你的贴子呀。所以应照顾一下象我这样的新人。

网友:
不错啊,怎么想到去量1.8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写的都没说清楚,36脚是干嘛的,我看了一下图纸才知道是io核心电压,特此把此io截图发上,给看不懂的朋 ...

这里36脚也可以理解成IO的主供电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情况机会少见啊,IO的核心电压拉低的,

是啊,说实话我还真没遇到过核心电压的电容短路的,以前测电压的实话倒是测过

网友:
io没发出跳变信号,IO条件不齐

网友E:
这么说故障的根源是IO的36脚外接电容,那原来的IO应该是好的了!

网友F:
请问你同行是怎么收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故障的根源是IO的36脚外接电容,那原来的IO应该是好的了!

怎么看是两台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同行是怎么收费的

县级市啊,很小。不好做。没有电脑城,有十几家板卡级,芯级估计共3家。
这片板收30,显示器收50.另一片板没事。但我觉得收得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县级市啊,很小。不好做。没有电脑城,有十几家板卡级,芯级估计共3家。
这片板收30,显示器收50.另一片 ...

你的再减十块,跟我们这边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高人啊!IO其它供电不查,直接奔向36脚,经验太丰富了,佩服。不能只你知道就行了,得让大家明白你的贴 ...

额~~叫我怎么说?
8728量完主要条件就换IO,我以前换过二片没好。
后来搞了很久才注意到这个脚位。

而且,它是从内部出来的电压,并非外部所给。
如果确实要描述,它算是内部转换,IO正常工作的一个必要核心电压。

大家看完,在同故障中能留意这个脚位,那么,我的意思就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太跳跃,36针是啥针脚?楼主怎么突然想到测这里的电压?而且知道正常是1.8v。

36脚是内部转换电压,并非外部所给,因此很难描述。从资料上看,它是IO正常工作的一个必须电压。
具体负责哪一块,我也不知道。
因为以前修过一个华硕类似的板,所以知道它是1.8V。

网友:
电容惹得祸,这不太好查

网友(2015-10-12):
这样的经验,究竟要修多久的板子才能累积得到啊

网友:
谢谢LZ的分享、谢谢2楼的补图和说明啊、!不然真心看得都不是太清晰。。。!

网友:
开始写的很有头绪后面就不行了思路和分析八杆子打不着

网友:
那位大师有8712F-S的线路图,求一个救救我的M4A88T-M LE主板

网友:
这应该也是通病 之前看过类似的帖子

网友:
36脚从来没测过 真是学习了

网友:
看完在同故障中能留意这个脚位,也就学到了。

网友:
有学习到了一点经验,对新手来说很有用

网友:
写的不错。用心

网友:
36针脚内部与非门的基准电压,给IO核心提供信号切换电压,楼主下次详细点

网友:
写得太那个了!!!

网友:
真的不错写的好极了

网友:
楼主技术给力 收藏看看

网友:
果然是秒杀啊

网友:
懂了,原来是这样,这个电容漏电照成IO供电不足

网友:
楼主细心经验丰富 厉害厉害

网友(2016-08-02):
8728 脚位感觉跟8712差不多

网友:
我是很想加,但是没有,,

网友(2016-09-19):
思路非常清晰!如果二楼的IO引脚定义上来就完美了。

网友:
其实就是IO的另一个供电1.8V,这个是采用内部供给的

网友:
这个1.8V应该就是AMD板子特有的第二个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