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内存供电

楼主(2014-11-16):
这TON脚位外置电阻掉了,用1m代换可以吗

网友:
应该得的,你试下

网友:
可以吧,你可以换小点的,换更大的估计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电阻还不好找吗?串、并都行啊!

网友:
1M的试试看 不行在找个小点的

网友:
换电阻 大小都不会烧 试试看呗

网友:
实在找不到原值的可找个500K以上的电阻代。最好阻值小于原值。

网友:
差不多都行的

网友:
找个相近点的换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