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27DHG-A或者83627DHG-P不能代换83627DHG

楼主(2014-11-16):
昂达770主板坏了IO 83627DHG,没有一样的,就找了83627DHG-A代换,换后正常点亮,但是无法识别键盘鼠标,无法进入BIOS进行设置;以为换的83627DHG-A有问题,就换了另一个82627DHG-P,换完后故障不变,还是无法识别键盘鼠标。
    仔细测量了键盘鼠标附近的电路,换了排容排阻,无效;测到鼠标和键盘的时钟引脚,发现为无电压,这两个引脚直接连到IO。可以肯定,换的两个83627--p和83627-A都是好的。把IO吹下来一测量,鼠标和键盘的时钟脚都有正常的5V电压了。看来电压是被IO拉低了。得出结论----83627DHG-A或者83627DHG-P不能代换83627DHG,只能用原值的代换。某宝定了几个,还在途中。

网友:
感谢楼主将此经验公布

网友A:
意思是说键盘的供电也受IO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说键盘的供电也受IO控制吗

键盘和鼠标的时钟,数据引脚一般连io,受控于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和鼠标的时钟,数据引脚一般连io,受控于io.

不好意思,看成是供电的了

网友:
网上订的芯片有时候不敢保证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