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二修MS-7388主板档代码2E

楼主(2014-11-16):
快下班时接到一块送修主板。说是在其他地方修过原来是PCI-E插槽损坏。上家换过插槽后依然不好使。我一看

天啊!仔细看了一下

还好问题不大,表面有破损但是没有断线,但愿板层里面不会有事吧!插诊断卡,上电D4 D5 0C 2A 2E停住了!

。没有集成显卡档代码2E正常啊。插上显卡依旧如此

。开始怀疑断线了!看了看时间也该下班了。通知客户先放在这吧然后开单把板留下。路上想,档代码2E肯定和显卡有关(读取显卡BIOS,检测PCI-E设备)先不想了!!!明天去抓波

第二天!直接打开示波器抓显卡系统总线波形

。波形图如下,没拍照片直接存储的图片:1、

2、

。啊!正常,而且感觉已经读取到了bios啊。。。算了。踏踏实实的打值卡打值。1个.2个.3个......直到最后都没发现断线。前前后后仔细端详。突然想起了月饼老师说过耦合电容打值应该相差不多,大约100nf左右。拿起万用表对每个耦合电容一一打值

一个、两个、三个正常。。。。。咦!!!!这个是怎么了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这个电容无短路。但是没有容值!在料板PCI-E找到一个103nf的电容

一好一坏在此!更换后

D4 D5 0C 2A 2E 37 38!哇哦

此板修复完毕!

嘿嘿,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二修主板有好多是因为上家不小心搞断线、换错件等等。。。。有的时候仔细观察一下可以少走好多弯路。前两天遇到一块华硕主板不过内存纠结好久发现内存附近更换电容被搞断线。
附上一个唯美的ADS#结束此贴:

网友:
波波打得不错,还有万用表不错,咱这胜利只能测个通断

网友:
小鑫鑫主板修的不错,值得表扬啊

网友:
诊断卡跑2E代码一般为PCI-E显卡故障多,这里的耦合电容作用应该是起到管理PCI-E插槽到北桥之间数据寻址信号工作的。

网友:
楼主很不错,细节确定了成败

网友A:
楼主很细心 能说下 具体换的是那两个吗  比如 c391 c392

网友:
这板算是通病了,好多都这样,做工问题。里面弹片变形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插两个诊断卡?

网友:
收拾上家留下的残渣!需要耐心和毅力呀。发现迅维学员的表除了15B就17B,还是全新的!

网友B:
这主板 ADS#怎么抓 插根线到cpu槽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 ADS#怎么抓 插根线到cpu槽里

不是在对应假负载测试点可以测量到。

网友C:
今天也遇到一块,12V的针接触不好,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也遇到一块,12V的针接触不好,直接飞线解决

12V的针接触不好这里指的是不是CPU供电4PIN接口的呢?

网友:
这个还真不太好查,还是要细心

网友(2015-03-24):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以前我修过几片显卡点不亮的都是显卡上面的耦合电容掉了一两个。换了就点亮了。

网友D:
其实有个简单方法,有示波器的话,直接量测电容到CPU端的电压,象这样短路的电容基本上1分钟就可以测到。

网友:
有波波就是任性

网友(2015-07-11):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细心 能说下 具体换的是那两个吗  比如 c391 c392

反正就是PCI-E槽旁边的耦合电容,具体元器件标号可以问下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有个简单方法,有示波器的话,直接量测电容到CPU端的电压,象这样短路的电容基本上1分钟就可以测到。

这里也可以测量耦合电容两端电压判断故障。

网友E:
好好学习,不好修,显卡系统总线,要用显卡假负载吗,几脚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好学习,不好修,显卡系统总线,要用显卡假负载吗,几脚哇。

是用PCI E 假负载测量到,具体第几脚测量可以参考PCI E插槽引脚工作信号定义。

网友:
我不是来看楼主如何修板的,我是来看用的什么神器,老实说,17B+多少钱买的?

网友F:
学习了?       坏的电容是有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坏的电容是有阻值吗?

我这个没有的,就是没有容量了!

网友G:
7388是AMD平台的,哪里来的ADS#???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电容无短路但是没有容值,这个不好修也难找到,如果没有耐心与细心的情况下。楼主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7388是AMD平台的,哪里来的ADS#???

ADS#和此板无关!

网友:
2E就是不认显卡咯,这故障一般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坏的电容是有阻值吗?

无短路就是有正常阻值,这种耦合电容没有容量一般上电工作不会发烫。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止

neco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淡定  细心决定成败啊!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