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法秒杀E425坑爹二修机!

楼主(2014-11-16):
型号:E425
版号:LLW-1 AMD MB 10330-2
客户送来说是显卡坏了,在别人那因为价格高就没有修。
插电,电流到5.5几样子不动了,CPU都没工作,只有一个想法,板子被做手脚了!!!
生意不好,拆机搞吧。
如下图,有图有真相吧,那里被上家用刀戳个窟窿!先把客户打发回家,在慢慢搞吧。
下图是飞的保险线,相连的小电容也被翘起来一端。搞好后插电,电流上去了,1.1-1.2-1.1,刷下BIOS吧,然后一备份,竟然是4M的,哎,上家太坏了,又从料板找个2M的给刷上,结果还是不亮。

显卡没焊过,客户来了说本来是显卡问题嘛,也没多想,就上BGA加焊一次。结果电流还是一样,没头绪了,心想上家就那么坏吗?动那么多手脚?
不死心,看电流吧,内存是过吧啊,各组电压都出来了。

换内存吧,结果亮了!坑爹啊,又把原来的内存金手指擦一下,竟然也亮了。我已经很细心了,竟然把内存给忽略了。

联想Thinkpad E425 AMDI独立显卡

网友:
学习了,以后是要注意观察

网友A:
观察是维修中重要的一步 主板动过手脚在维修过程中确实有难度
不过兄弟在帖子中看到你写的一句话很不解:插电,电流到5.5几样子不动了,CPU都没工作
电流能到5.5几吗 这不是大短路了 仁兄解释一下

网友:
楼主很强大呀,电流能上5.5,,,????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次,G460的他奶奶的也给换成2M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察是维修中重要的一步 主板动过手脚在维修过程中确实有难度
不过兄弟在帖子中看到你写的一句话很不解: ...

估计想说0.55A?

网友B:
只能说上家做的故障太明显

网友:
往往都是小问题修成大问题

网友:
上家也太XX了吧,要遇到恶人用户返回去干死——我觉得价谈不拢就让他去便宜的那家吧,没必要动手脚害人“别忘了,咱是服务行业,得罪一个可能影响一大片用户不是吗?”

网友:
这上家行啊,没搞坏很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上家做的故障太明显

上家太嫩了!要是我,哼!

网友D:
5.5,LZ这机器烧起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察是维修中重要的一步 主板动过手脚在维修过程中确实有难度
不过兄弟在帖子中看到你写的一句话很不解: ...

我去,0.55.。。。。。

网友:
0.55A,发帖子不易啊,就别喷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5.5,LZ这机器烧起来了吧

0.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家太嫩了!要是我,哼!

要是你能搞的,那这电脑也许就没戏了..........

网友:
BIOS也换了 这这 奇葩啊

网友:
上家真仁慈....要是我...哼哼...

网友:
做手脚的机最不好修啦 楼主还算细心的 修好了 不错

网友:
楼主应该感谢一休哥的仁慈!手下给你留着情呢!

网友:
楼主应该是想说0.55没CPU供电吧,差点吓尿

网友:
楼主下回写贴的时候细心一点哦   0.55写成5.5 了 这样会让人很纠结的

网友:
动手脚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维修就是要仔细观察

网友:
4M可以刷到2M里去?

网友:
正需要这个图纸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