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新机型没有南北桥

楼主(2014-11-16):
现在机器的架构更新的越来越快了以后CPU统管一切

网友:
为什么我的BIOS附件上传不上来?

网友:
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现在新机器都这样

网友:
以后就只修一个

网友:
现在技术越来越高了 用的配件越来越精密了

网友:
很正常好把,四桥合一的板子很多了,现在很多都还在保的

网友:
以后可能都是这样的啦

网友:
修的成本也高

网友A:
那以后修机就不用考虑什么总线,桥供电之类的了,有问题直接换CPU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以后修机就不用考虑什么总线,桥供电之类的了,有问题直接换CPU了。

越来越简单化了,以后都会自己修本了,不用电脑维修师了........

网友:
这种板维修率很低,CPU坏的话成本很高,CPU芯片 500多一个不保上机谁敢买

网友:
呵呵,维修成本太高就没意思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越来越简单化了,以后都会自己修本了,不用电脑维修师了........

人手一台BGA,我们就该喝西北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手一台BGA,我们就该喝西北风了

BGA,示波器都没多大用了。。。。。。

网友:
换个CPU可以解决部分问题

网友:
这是上网的低端本本吧、肯定没有啦么多芯片了降低成本啊、现在稍微高端一点的没有几个大芯片我们怎么干活啊 再说了就算这种本本多我们还是有饭吃的啊、这种质量肯定不好但是有点肯定的是英特尔的桥还是很有保障的一般不怎么坏板子问题多了去了技术高就行了虽然我没啥技术还是小白

网友:
都是合成了 价格就高了

网友:
这样发展不知道对维修是好是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以后修机就不用考虑什么总线,桥供电之类的了,有问题直接换CPU了。

cpu都没得换了,,你没看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