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X51IA0,触发后,0.6几掉电。

楼主(2014-11-16):
拿到板子后先测此板公共点对地值和各大电感对地值。发现公共点和电池充电电感短路。

取下电阻PR89,测得后级正常。看来短路的是芯片部分,往前测发现PQ28与PQ29击穿。更换这两个MOS管。更换之后测这两个管栅极短路,继续更换PU3芯片。更换完成以后接回PR89,测得充电电感对地值和公共点对地值都恢复正常。继续测量PU3芯片所连的几个管子,发现PQ53,G极对地值偏低,测PQ53发现被击穿。更换PQ53。

更换后各点基本正常。开始通电。。。。上电后各电压正常。VCORE电感测得0.5V,在下以为接触不良再次测量得1.0V左右(这时以为VCORE正常,上CPU和内存)结果上了CPU以后VCORE电感无电了。。。。

好吧。按无VCORE开始查条件。发现VCORE芯片PU8的20脚VIN无电压。测电阻PR28发现一端19V,另一端0V,测PR28阻值变大,更换PR28另一端依旧0V,继续更换PC134后无果。。。。好吧换VCORE芯片。

更换芯片后测得VCORE电感1.5V左右基本正常。再次上CPU上内存,故障开始。。。。。电流上到0.6几掉到侍机0.08然后自动触发,再上到0.6几继续掉侍机0.08。。。。。上示波器
CS#片选脚待机时就有下拉。按开关后有两三短密集的下拉波形。。。因为暂停用得不好所以只能截图成这样了。。。。

测FARME正常,最后测内存SDA,195脚波形如下。大概两次。

最后双探头示波器比较各种波形我就不壹壹上图了。反正现在锁定在SLP_S3#,不知道南桥何故撤掉了上SLP_S3#的电压导致IO各种开启信号掉电。。。1号黄色波形是SLP_S3#,2号绿色波形是+V3.3_ON波形。。。。

到这里就没头绪了。。。不知道该继续测哪里。。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实时更新:刚刚发现一个新问题。PEREQ4#脚只有1.7V左右。其它PEREQ1#,PEREQ2#,PEREQ3#都是3.3V。它们来自于同一上拉。测了下电阻R201与时钟33脚有300多阻值估计有断线吧。。。。于是我将时钟芯片33脚与34脚连锡。。。。一上电。。妈呀。。电流直接跑1A多。。。估计芯片里面有短路?但我测33脚对地值400多没发现什么明显短路啊。。。。。唉今天太晚了。。明天再继续吧。。。。。(截图在37楼)

PS:该板不上CPU。电流到0.3几。不会掉电。。。。我测了VCORE芯片两个BOOT脚的电容,以及与PHASE脚相连的一些电容电阻均未发现什么故障(测试点如下图:)
PPS:CPU和内存在另一个机器上点亮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4-11-17 19:43):
VCORE的PG和SLP_S3#的比较已上图,在20楼

此板图纸

网友:
第一次发故障贴还望版主多多支持啊~

网友A:
北桥坏了 直接秒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坏了 直接秒杀吧

是。。。是么?。。。

网友:
CPU应该换个试试。

网友B:
CPU和内存在另一个机器上点亮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和内存在另一个机器上点亮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查查CPU供电是否缺相?0.6的电流怀疑U工作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查CPU供电是否缺相?0.6的电流怀疑U工作异常。

上CPU后。PL5和PL6在SLP_S3掉电前都有0.9V左右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CPU后。PL5和PL6在SLP_S3掉电前都有0.9V左右的电压~

用示波器打上、下管G极波形了吗?

网友:
四对MOS管波形一致,如下图,黄色为下管栅极,蓝色为上管栅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打上、下管G极波形了吗?

打过了。如上图。

PS:何故按高极模式后的回复就不能对应回贴者了。。。

网友D:
真羡慕楼主示波器用的出神入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羡慕楼主示波器用的出神入化啊

呵呵。。。我本来也是不大会。自己花2000元入了一个才慢慢上手。。。。

网友E:
这示波器好用不,下班我再看看你这故障,现在上班不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示波器好用不,下班我再看看你这故障,现在上班不方便啊

还可以~老师推荐的国产牌子~比较小方便携带~

网友A:
不相信我、、我有什么办法
直接换才有用  不要重植  直接换就可以秒杀  直接秒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相信我、、我有什么办法
直接换才有用  不要重植  直接换就可以秒杀  直接秒杀吧

汗。。我家里也没有BGA啊。。。要明天去了学校才有。。。。

网友:
掉到第二页去了。。。。汗啊。。。~有米高手帮下忙啊~

网友E:
我觉还是测下全板的供电,还有时钟再说

网友:
最后又抓了下VCORE的PG,依旧是SLP_S3#先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觉还是测下全板的供电,还有时钟再说

时钟波形是有的。你是说测下时钟波形和SLP_S3#看谁先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时钟波形是有的。你是说测下时钟波形和SLP_S3#看谁先掉??

不是,是测下全板的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是测下全板的时钟

时钟同样是SLP_S3#掉了之后才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同样是SLP_S3#掉了之后才掉的。。。。。

阁下所谓的全板时钟是何意思?不是PCIE 11,13脚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是测下全板的时钟

全板时钟是抓哪儿?每个芯片的时钟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全板时钟是抓哪儿?每个芯片的时钟脚?

时钟芯片旁边有电阻,都是22欧或33欧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时钟芯片旁边有电阻,都是22欧或33欧的电阻

你是说抓这些电阻的上看有哪个没波形?还是测每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抓这些电阻的上看有哪个没波形?还是测每个电阻的阻值?

测波形或电压

网友F:
更换PR28另一端依旧0V,换电阻后这个打过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相信我、、我有什么办法
直接换才有用  不要重植  直接换就可以秒杀  直接秒杀吧

老兄你是有什么依据吗,解释下。 ,,Lz期待你快点修好,

网友:
学习一下  ,北桥应该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换PR28另一端依旧0V,换电阻后这个打过值吗

当然打过。更换VCORE面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也是   修不好啊

网友B:
唉呀~故障可能还真在时钟上。R188,R189和R186,R187电阻上都没有时钟波形~~,0.3几的电压倒是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呀~故障可能还真在时钟上。R188,R189和R186,R187电阻上都没有时钟波形~~,0.3几的电压倒是都有。。 ...

有电压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唉呀~故障可能还真在时钟上。R188,R189和R186,R187电阻上都没有时钟波形~~,0.3几的电压倒是都有。。 ...

可能是你的示波器测不到而已,有的时钟是133M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你的示波器测不到而已,有的时钟是133M的

噢。。。对喔。。。CPU的外频就是133.。。。我还以为找到故障了呢。。。但是刚刚发现一个新问题。PEREQ4#脚只有1.7V左右。其它PEREQ1#,PEREQ2#,PEREQ3#都是3.3V。它们来自于同一上拉。测了下电阻R201与时钟33脚有300多阻值估计有断线吧。。。。于是我将时钟芯片33脚与34脚连锡。。。。一上电。。妈呀。。电流直接跑1A多。。。估计芯片里面有短路?但我测33脚对地值400多没发现什么明显短路啊。。。。。唉今天太晚了。。明天再继续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噢。。。对喔。。。CPU的外频就是133.。。。我还以为找到故障了呢。。。但是刚刚发现一个新问题。PEREQ4# ...

嘿嘿,,,,,,,,,,,,,,,,,不错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噢。。。对喔。。。CPU的外频就是133.。。。我还以为找到故障了呢。。。但是刚刚发现一个新问题。PEREQ4# ...

你那普源DS1102E的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那普源DS1102E的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1900包邮。在天猫买的。。不过看讯维的网店好像卖180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900包邮。在天猫买的。。不过看讯维的网店好像卖1800

好不好用哦.能不能说清楚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好不好用哦.能不能说清楚点呢

还是可以用啊。。国产里面就它了嘛。。。功能还是挺多的。虽然在10ns以下的档位有时候选择上升沿和下降沿会同时抓会偶尔不触发。但总体还是可以。必竟才2000块钱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可以用啊。。国产里面就它了嘛。。。功能还是挺多的。虽然在10ns以下的档位有时候选择上升沿和下降沿 ...

真的很难选啊...

网友:
北桥坏了 ba

网友B:
差不多啦~难道你想买个4,5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啦~难道你想买个4,5千的?

没钱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期待解决

网友G:
这个问题还真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还真棘手啊

就是啊。。。。

网友:
我敢说这个板不换北桥  修死你也修不出来  最后就是被你弄的报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嘿嘿,,,,,,,,,,,,,,,,,不错哦

用二极管档测得R201与时钟芯片33脚阻值1000多,测33脚电压1.7V左右。本以为断线。于是飞线上去。。。。

飞好后用万用表测33脚电压。尼玛还是1.7几。。。于是示波器抓一下。。。。我去~这货竟然是脉宽!!??这货抽了。。。难怪万用表测只有1.7V左右

再测时钟芯片32,34,16脚(PEREQ3#,PEREQ2#,PEREQ1#)均是正常的直流上拉3.3V

再测ICH的波形。。。。也是正常的

然后我又测了一下R170和时钟芯片34脚的阻值,竟然也是1000多。。。1000多34脚上竟然还有3.3V???彻底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二极管档测得R201与时钟芯片33脚阻值1000多,测33脚电压1.7V左右。本以为断线。于是飞线上去。。 ...

嘿嘿,,,,,,,什么情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嘿嘿,,,,,,,什么情况啊

:lol我把脚位数反了。。。飞到64脚上去了。。。:lol。重新测。。33,34脚都是正常。。。:lol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把脚位数反了。。。飞到64脚上去了。。。。重 ...

我晕死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晕死掉了...........

。。。这下正常了。。但是又没头绪了。。。不知道该测哪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下正常了。。但是又没头绪了。。。不知道该测哪儿。。。。。

如果供电时钟都正常的话,那就只有桥了

网友:
学习了,增长了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供电时钟都正常的话,那就只有桥了

BIOS片选脚波形。。。。感觉这个机器只要把掉电修好应该就亮了。。。

将上一张密集读取波形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片选脚波形。。。。感觉这个机器只要把掉电修好应该就亮了。。。

那就修呗......

网友:
。。。。。。VCORE的PG已经抓过了。我还是再抓抓别的PG吧。。。。。。。

网友:
唉哟。。。不行了。。好累喔。。。我把各路PG和PLT_RST#,PCI_RST#,H_CPURST#都抓了一下。。还是SLP_S3#先掉。。。。
下图是SLP_S3和CPURST#掉的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红外的BGA。。。按下START后温度全部程序控制。。。。就是想偷个懒没进烤箱。。。唉~

真是的,,,,,,,,,,,,服了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真是的,,,,,,,,,,,,服了你

。。看来烤箱还是不能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烤箱还是不能省啊。。。。

用BGA也可以烤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红外的BGA。。。按下START后温度全部程序控制。。。。就是想偷个懒没进烤箱。。。唉~

不是说温度  说的是 你不说板子有点变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说温度  说的是 你不说板子有点变形吗

板子变形跟固定有什么关系?红外BGA是区域加热。

网友B:
厉害啊。。这个没试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这个没试过。。。。

你什么都没试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什么都没试过啊

对啊~入行比较晚嘛。刚刚个把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对啊~入行比较晚嘛。刚刚个把月。

我也才两个多月而已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才两个多月而已啊

好吧~老师只讲了烤箱烘烤。。。连烙铁头保养都没讲。我家里这个昨天已经氧化了。。。我说这IO脱锡脱了半天。。。。话说这烙铁头渡锡是怎么个操做法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吧~老师只讲了烤箱烘烤。。。连烙铁头保养都没讲。我家里这个昨天已经氧化了。。。我说这IO脱锡脱了半 ...

你们的什么老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们的什么老师啊

呵呵。。成都本地的学校。。。我现在已经在成都安家了。。也不想跑那么远去深圳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成都本地的学校。。。我现在已经在成都安家了。。也不想跑那么远去深圳学。。。~

我也不是深圳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供电时钟都正常的话,那就只有桥了

唉呀~现在想到了我应该再抓一下SLP_S3和RSMRST看谁先掉~现在想到但是没板子了。。。悲剧啊。。。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辣手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