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S3P主板跑到50后停止,过一会RST再重跑,还是卡在50,反复跑.2个BIOS都要刷吗

楼主(2014-11-16):
如题,测量各组供电均正常,内存也换了,怀疑是BIOS的问题,于是把副BIOS拆下,只刷了主BIOS,故障依旧,是不是需要把2个BIOS都刷吗??

网友:
我想问 ? 为什么你会刷BIOS ??

网友:
把主、副BIOS对换一下试机。

网友:
50是内存,检查内存这边吧

网友:
前天遇一个拆声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