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h67a-d3-b3开机上电是正常,但是开到LOGO处又掉电了,求指教

楼主(2014-11-16):
各位,亲亲们。小白白今天有一块板子今天客户刚刚送来的,ga-ph67a-d3-b3开机板正常上电,诊断卡正常跑完,卡在LOgo图案那里一会会,然后就重启了。还请各位大神求教啊!!!谢谢!~!!

网友A:
你是光板 ?  还是在机子里面的 ?   如果不是拆成光板  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光板 ?  还是在机子里面的 ?   如果不是拆成光板  试一试

好的。我在机箱里面点的。我拆出来看看!谢谢你哈

网友B:
这个板子要是12年之前的BIOS上22纳米CPU就是这样的,要上32纳米的CPU,

网友:
有学习了,二楼意见不错了

网友C:
从用板卡级的维修看看,然后再来问芯片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用板卡级的维修看看,然后再来问芯片级的问题

好的。谢谢你!我试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要是12年之前的BIOS上22纳米CPU就是这样的,要上32纳米的CPU,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现在这个板子还是这样,昨天检查了一下。实在是发现不了什么问题了!各位支招.....

网友:
因为之前22纳米CPU没出来,所有BIOS里面没有22纳米CPU的代码。所以需要更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