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有连接适配器但是图标显示连接适配器但未充电

楼主(2014-11-16):
笔记本进液后我把板子洗了的,现在就是没有连接适配器但是图标显示连接适配器但未充电,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经鉴定    楼主非业界人士    拒绝回答    楼下跟上

网友:
送修吧 电路有问题不好捣鼓

网友A:
AC检测信号的问题?

网友B:
跟一楼,建议楼主换板,换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检测信号的问题?

谢谢,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一楼,建议楼主换板,换电池吧

是板的问题,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
你自己瞎倒弄,情况更糟

网友:
如若你真不是维修人士,应找专业人来修下。

网友:
不错,是AC检测信号的问题,查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楼主下次描述问题清楚点,或者你查了哪些地方,如果实在没办法了,那可以会有人回答你,

网友:
顶上,非业界人士,拒绝回答。

网友:
非业界人士,拒绝回答

网友:
难道又1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