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 T43P点位图及电路图!

楼主(2014-11-16):
求IBM T43P点位图电路图! 后壳上标有TYPE 2668-NH1 S/N L3-GARB8 05/06
现在能上电开机但不亮,内存没有供电!不知道这本子内存供电怎么来的!
哪位热心的大师能告诉我内存供电是怎么产生的将不胜感激!
谢谢了先!

网友:
IBM T4的不知道和T43P是否一样

IBM T4x Rome0[1].99.pdf

网友:
参考T43的图纸也可以修的啊?

网友:
在首页搜一下,多下载几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49655-1-1.html  这里有个你看下

谢谢兄弟!我研究研究!

网友:
内存供电max1993e

网友:
23脚3点几伏触发后0伏!
你是说这芯片坏了吗?有通病?

网友B:
可能是保护了,这个芯片比较容易虚汗,T43是败笔之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保护了,这个芯片比较容易虚汗,T43是败笔之作

应该不是虚焊了,下午我换了一个,还是那样!这笔记本的内存供电跟台式机主板的不一样吧?台式机的还行,这个不知道什么道理才能出内存供电!能赐教一下不?谢谢!

网友:
有点老了吧

网友:
应该是老了,可现在闲着没事儿,以前也没怎么弄过笔记本,练手玩呢!

网友:
如果不是虚汗,那就查查条件。供电和使能信号

网友:
还有滤波电容也要考虑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

网友:
图纸 有 的

IBM T43__.pdf

网友C:
这机子滤波电容很多不良的 搂主把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下吧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滤波电容很多不良的 搂主把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下吧 说不定就好了

整明白了,是显卡芯片弄爆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