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1910x3液晶,大家碰到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4-11-16):
收治一台液晶显示器,长城M1910x3型号,此机一直黑屏.不管外接还是内接灯管亮会儿就灭了,电源板向驱动板的每个接脚供电都正常,按键板电压也对,电源指示灯跳亮.这应该已排除电源板,按键板和灯管.但往屏线上测的时候,VCC没就有电压了.也就是说驱动板没有向屏供电,这应该是屏挂了还是驱动板有问题呢?,说驱动板问题吧,接电源板的每个接脚电压都正常,但测不到屏线插针的电压.说屏的问题吧,会跳出信号对话框.求解高手.

网友:
有可能是屏接口

网友:
先用通用板做测试,就知道到底是那部分的问题

网友:
用板做测试

网友:
解决了,谢谢各位,驱动板有问题,得到一个教训.看来电源板向驱动板供电正常不是唯一参考.驱动板无法向屏供电得仔细查看驱动板电路.好在驱动板电路不复杂,再次谢谢各位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