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6L 版号LL6 无待机等一系列病症

楼主(2014-11-16):
机器拿到手上是无待机,测量6#  19v    3# 5v   4脚线性开启  5v    7#线性输出  5v     14# 27#两个开启 5v也正常!17#  24#自举升压5v也无异常!直接换芯片,无果!打开示波器,打3 v5v 瞬间有电压,后级无波形!看来是后级出问题了,打开图纸找到3v  5v相关联的极性电容,一看是点解电容! pc85  pc87     6.3v  220的  立马换掉,通电,出待机了,触发,一路飙升,亮机!接上硬盘,晕,认不到硬盘!但磁盘在转!看来板子还有问题!找到硬盘接口,cn25   打15# 16#  对地阻值300多,正常,18#19#对地阻值却只有30多,不正常!摘掉电容 c469 c46 5 还是一样。立马换掉南桥!通电完美进系统!进系统发现本地网卡无效!换之OK!

网友A:
分析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B:
换了南桥,网卡,电容这些,我想知道的是最后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C:
机器一次出这么多故障吗

网友D:
这么多毛病啊  不认硬盘不好搞

网友:
病入膏肓了这是

网友E:
电容用久了就失效啦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F:
楼主技术牛B啊,迅速解决问题

网友G:
这短短的话语,貌似解释了楼主,技术很牛B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机器一次出这么多故障吗

对啊,无线也用不了,改成强制开启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南桥,网卡,电容这些,我想知道的是最后收了多少大洋

300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毛病啊  不认硬盘不好搞

换南桥好了啊

网友:
:lol:lol:lol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用久了就失效啦 有示波器就是好

:loveliness::loveliness: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技术牛B啊,迅速解决问题

:$写的简短,也花了一些时间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短短的话语,貌似解释了楼主,技术很牛B

;P牛逼谈不上,跟那些大神比起来相距甚远!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牛逼谈不上,跟那些大神比起来相距甚远!

思路清晰,果断秒杀,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网友:
楼主技术牛B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思路清晰,果断秒杀,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都是一步步慢慢积累的

网友I:
这个机器怎么这么多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怎么这么多的问题啊?

不知道,这不算多的

网友J:
联想的机器也不是很好修的

网友K:
我今天也有一台这样,想问一下楼主这样的话是怎么报价的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对啊,无线也用不了,改成强制开启OK!

无线网卡怎么改成强制开启 的?

网友M:
这个机器修过两个 没多大的信心修复 最后交换啦 不好搞得 这种机器 是商务机系列的哦 注意啦没有太大把握不要动手哦 赔了夫人又折兵的

网友N:
这机器坏的都不靠谱。楼主技术牛B啊,迅速解决问题

网友D:
我那N4050为什么不行 3台了 都让换的板

网友O:
老的掉渣的机器。。。。。。。。。

网友P:
老机器电容出问题太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都是一步步慢慢积累的

希望我能达到你的境界,问一下阁下,示波器用的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网友Q:
看来高手确实不一样赞一个

网友B:
你们那里行情还行啊,300还有的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那里行情还行啊,300还有的赚了

:lol:lol260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看来高手确实不一样赞一个

:handshake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希望我能达到你的境界,问一下阁下,示波器用的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普源ds1102e 老板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机器坏的都不靠谱。楼主技术牛B啊,迅速解决问题

:)相比较大神级的问题,这都是最基本的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机器修过两个 没多大的信心修复 最后交换啦 不好搞得 这种机器 是商务机系列的哦 注意啦没有太大把握不 ...

{:4_128:{:4_124:

网友:
引用 网友L:
无线网卡怎么改成强制开启 的?

断开倒数第二脚

网友:
引用 网友P:
老机器电容出问题太多了.

嗯,是啊,这机器还不算老,跟新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O:
老的掉渣的机器。。。。。。。。。

老吗,看上起很新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那N4050为什么不行 3台了 都让换的板

也是认不到硬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那N4050为什么不行 3台了 都让换的板

也是认不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机器坏的都不靠谱。楼主技术牛B啊,迅速解决问题

哇,钻石维客,级别这么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我今天也有一台这样,想问一下楼主这样的话是怎么报价的呢

我们这边都是260起步,看机子的档次,档次搞的就350,老机子就260

网友:
引用 网友J:
联想的机器也不是很好修的

我最讨厌修戴尔的,联想的还可以

网友R:
跟楼主一比差距还是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跟楼主一比差距还是很大啊

都是这么一个线序渐进的成长过程!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边都是260起步,看机子的档次,档次搞的就350,老机子就260

我们这边是收不到这个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们这边是收不到这个价的了

呵呵,我在深圳的时候也是价很低,笔记本才100多

网友R:
楼主现在那里高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现在那里高就啊

给老板打工!海南!

网友R:
海南   好地方啊    那边的 维修价格比深圳高吧

网友:
那么多故障啊

网友:
一举秒杀啊,高啊

网友S:
宏碁的笔记本待机电压那里也有这个通病

网友T:
楼主技术过硬,这多问题我都不修,修好怕保修器出问题,我超过3个问题又和桥有关系不修了,钱赚不多不说风险还大,不过佩服楼主的技术超赞!!!!!!!!!!!!!!!!!!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技术过硬,这多问题我都不修,修好怕保修器出问题,我超过3个问题又和桥有关系不修了,钱赚不多不说风 ...

成本都下去了,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无线网卡怎么改成强制开启 的?

你把模块,中间的那个缝多的那一面,粘住地2个.感觉不好粘 第一个第二个一起粘住,装起就是强制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S:
宏碁的笔记本待机电压那里也有这个通病

哪一款还是说只要宏基的都爱出那问题!也好借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R:
海南   好地方啊    那边的 维修价格比深圳高吧

嗯,高一倍不止!

网友:
:(是啊,坑货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U:
好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V:
硬盘接口没修过,以前都要直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硬盘接口没修过,以前都要直接换的

:o我这是接口插在主板上的

网友W:
思路非常清晰,本地网卡无效,换的是网卡接口还是网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W:
思路非常清晰,本地网卡无效,换的是网卡接口还是网卡芯片

网卡芯片啊!

网友B:
爽歪歪啊,我们这边也差不多,换显卡那些同行也是三百来块

网友:
这机子修的,毛病真多啊,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啊,无线也用不了,改成强制开启OK!

无线怎么强制开启

网友:
无线模块反面分叉口第二个断开就可以

网友X:
楼主的技术也是一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的技术也是一流啊

;;;毛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爽歪歪啊,我们这边也差不多,换显卡那些同行也是三百来块

你那是哪里!

网友B:
我在福建这边,你那里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在福建这边,你那里呢

福建也能报上那个价?我在石狮待过一年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福建也能报上那个价?我在石狮待过一年多!

我现在就是在石狮啊,这边修的不多,也就几家,再说这边有钱人多,所以价钱还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在石狮啊,这边修的不多,也就几家,再说这边有钱人多,所以价钱还行

你不会是在领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不会是在领先吧!

是的啊,原来大哥以前也在领先干过啊,我现在是在领先呢

网友Y:
这机器坑顶是被雷劈了吧

网友:
怎么感觉是被雷劈过的样子?

网友Z:
多故障维修,真折腾人啊,我想问一下楼主修这台机器你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AA:
虽然描述简单。不过通过后级无波形确定是电容问题!这是基础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原来大哥以前也在领先干过啊,我现在是在领先呢

哈哈,我在领先混日子混了一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机器坑顶是被雷劈了吧

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Z:
多故障维修,真折腾人啊,我想问一下楼主修这台机器你花了多长时间?

一上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虽然描述简单。不过通过后级无波形确定是电容问题!这是基础啊!

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哈哈,我在领先混日子混了一年多!

哈哈,现在大哥技术是刚刚的啊,我现在还在这苦逼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哈哈,现在大哥技术是刚刚的啊,我现在还在这苦逼呢

我在领先天天玩!出了名的垃圾!出来后增进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在领先天天玩!出了名的垃圾!出来后增进不少!

呵呵,还行吧,有时候忙有时候闲,主要是没有镇店的师傅

网友AB:
怎么一下坏那么多东西。这机修好起码收3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怎么一下坏那么多东西。这机修好起码收300以上

嗯,也就300

网友AC:
老掉牙的主板就是毛病多、修这个 出那个问题

网友:
南桥坏的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老掉牙的主板就是毛病多、修这个 出那个问题

也不是很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一次出这么多故障吗

请问这样的故障你一般收多少钱,楼主好技术,做事好果断

网友:
希望下次能碰到。。

网友AD:
我有台是用一个小时左右才死机,有时候不开电流0.4到0.5左右电压都出来了    我把南桥换了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有台是用一个小时左右才死机,有时候不开电流0.4到0.5左右电压都出来了    我把南桥换了还是一样求解

电流0.4  0.5应该是还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楼主厉害,小电容电阻不好查。

网友:
读书偏科就不说了,怎么修机也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