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LA-5751P

楼主(2014-11-16):
               这板五3 5V  IC是51472 现在纠结在这个问题,IC工作条件不知道满足没有,VIN VCC LDD都有,EN2 1.8 EN1 本来应该是3.3的吧,现在没出来不敢确定EN1是不是应该有电压的,现在待机0.003   在料板上找了一个51472装上去待机偏高,依然无3 5V ,哪位大神指点下,这个IC的工作条件,在线的

网友:
此板待修复,现在等明天芯片到了换上去试试看,

网友:
这6237,去网上下载个数据手册分析一下吧

网友A:
线性电压有没有?EN信号是由EC发出的。查EC条件。

网友:
看看PIN4有5V以上电压吗?

网友:
51472 的14、27脚应是EC控制开启的。

网友:
建议去实地吧,如果学不会自学的话,以后谁能帮你

网友:
有一块G460    跑23----8a  反复多次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电压有没有?EN信号是由EC发出的。查EC条件。

EN2有电压,EN1没有

网友:
应该是控制EN1的MOS管故障。

网友:
G460的板子修了几个了感觉这机子不是很稳定

网友:
有待机3 5V的      不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