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奇怪故障

楼主(2014-11-16):
今天接手一台SONY笔记本VPCCW1S4C,现象很特殊,WINDOWS开机的时候有几次关屏再显的过程,这个时候图案能出来,图案一闪即灭(瞬间看到的图案样色正常)。首先说明一下,背光是一直亮着的。外接显示器正常!以为屏幕问题,然后今天发回来一个新的显示屏,通用屏,接上去整个过程都有图像,不过图像感觉和刮风一样,偏色颜色不正常,有点像花瓶。大家看看我应该先砍哪里

网友:
继续换屏再说其他

网友:
换回原来的屏,换根屏线。买来的屏上别的机器试一下,然后还是屏线。

网友:
感觉还是瓶的问题哦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A:
问题出来了  是屏线  原来屏线会出这样的故障  大家以后参考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或者屏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来了  是屏线  原来屏线会出这样的故障  大家以后参考

没看到这,看到就不用说我的看法了

网友:
主板跳线问题  有6个脚的 跳线专门跳屏幕和高压的

网友:
果然是屏线,怎么发现的?又断线还是你晃动屏线会正常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