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联想r400 暗屏问题解决不了,求高手

楼主(2014-11-16):
ibm 联想r400 开机暗屏,LCD屏,开机能看到一点点图像,刚刚开始的时候怀疑是灯管问题,就急急忙忙把灯管换了,可换了灯管问题依旧,一不做二不休,同时换了高压条和屏线,我的天啊,还是老毛病……暗屏,急死我了,查一下论坛有人说主板上屏线接口旁边的保险坏了,拿万用表蜂鸣档测量一下,一直响,也没问题啊,对了我干脆把蓝牙模块也给拔了,还是没解决。。。郁闷了

最后一招,我把灯管测量议接到屏上,显示正常啦,这是什么问题, 求解

网友:
“同时换了高压条和屏线”换高压条的时候 没检查信号过来了没?过来了就是你条子的问题,没过来看下主板的控制,跑一下图纸先

网友A:
LCD的直接飞线改个通用高压啊

网友B:
现在不就是没有背光开启信号吗?仔细查应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的直接飞线改个通用高压啊

订的原装高压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就是没有背光开启信号吗?仔细查应该修复。

难道不是屏线、高压、保险问题?从主板上查背光信号?给个思路,我是新手不是很懂

网友:
查查有没有断线,有没有屏供电

网友D:
看上面的什么都整了,就没看主板,估计是主板的问题了,是控制信号没过去,直接飞根线解决

网友:
换个主板先实验一下吧

网友:
查EC出没出开启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板

网友:
开关有电压吗

网友:
头像不错我也喜欢小哥。该通用高压板不是解决重点是先查条件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有没有,还有屏接口附近的保险都测下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有没有,还有屏接口附近的保险都测下 最好找一个图纸 对照看一下

网友:
楼主修好就是硬道理,不求甚解,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是屏线、高压、保险问题?从主板上查背光信号?给个思路,我是新手不是很懂

高压条板子插件附近有没有“PWM”“ON/OFF”等字样?这些引脚都是开启脚。

网友E:
先看背光供电和背光开启,如果这两个都有了就换高压条嘛
实在不行换个通用的还简单,,就是灯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看背光供电和背光开启,如果这两个都有了就换高压条嘛
实在不行换个通用的还简单,,就是灯不亮了

已经换过原装的高压条,问题依旧

网友:
查下图纸看背光是受EC还是显卡控制开启的?另注意EC_LID#应为高电平。

网友:
把平接口的保险全部查一遍,肯定有收获

网友F:
高压板 屏线 灯管 你都排除了就查下背光的条件吧

网友G:
改背光的开启信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上面的什么都整了,就没看主板,估计是主板的问题了,是控制信号没过去,直接飞根线解决

从屏线飞过来一根3.3V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背光的开启信号啊?

背光开启信号如何改,请指教,我新手

网友:
没屏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压板 屏线 灯管 你都排除了就查下背光的条件吧

哎,郁闷啊,原来主板上屏线接口旁边两个保险,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现在怎么更换啊,手里没有保险丝,也不知道是多少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屏线飞过来一根3.3V可以吗?

这个可以有

网友H:
背光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背光开启信号有没有

已经修好了,原来在主板上屏线接口旁边是有两个保险的,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是坏的,是蓝牙问题,把蓝牙取下,保险直连,就好了

网友:
蓝牙短路没  这是关键  高压灯亮没

网友:
找个19V 找个屏供电加个通用高压

网友:
不错啊,走了弯路,,,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的保险

网友:
没有背光开启信号吗?仔细查应该修复。

网友:
下个图 纸量屏线接口的供电

网友:
灯管测量仪正常,说明灯管正常,测高压板的供电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