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 电流到1.35不动

楼主(2014-11-16):
今天接到一台ACER 4551G的笔记本,客户说加电无显,接上可调电流到1.35不动了,在论谈里看过这种机器有个通病,就是CMOS电池电量低就会这样,先拆开一量电池果真没有电了,换上一个新电池还是一样,心想难到是有两个问题,先加焊北桥吧,必定AMD的北桥也容易虚焊,加焊后故障依旧,又刷BIOS还是一样,加焊显卡还是没有变化,从来没有遇到这么难搞的,请高手指点一下,接下来该怎么修。(CPU也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抓SMBUS的波,有的话你在去抓EDID和LVDS的波形

网友A:
COMS电池有电吗?换个COMS电池应该就好了?

网友:
很明显有漏电的,这也叫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电池有电吗?换个COMS电池应该就好了?

不是说换了一会也没电吗

网友:
我这个也是电流到1.3A左右没有跳变,CMOS电池电量低原因

网友:
屏没有问题吧?

网友:
电池的正负极有没有接反呢

网友:
内存呢  蛮试试

网友:
我支持4楼   机器原本电池没电  那个电池撑了多久  我感觉可能是RTC电容漏电 导致RTC 有问题  我遇到过SONY机器 RTC电容漏电 导致触发桥不发S4 S3  但也不全部  你查下LPC有没有波 还有BIOS 片选  内存SM  看有没有跑马 跑到那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 南北桥在一块的还是分开的 分开的 把北桥摘下重值 压下南桥看电流有变化吗 这是分开的套路 南北桥在一起的 就慢慢查吧 AMD的时序 不好找 祝你好运啦

网友:
慢慢查查所有的条件吧、这种问题确实不好弄。。。。

网友:
您的ID里伟业 是何意思呢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2014-12-18):
我 这也有台 是待机 0。15A 可以开机不显 换CPU好了
但是我这待机怎么这么高 这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