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6L165W图像时好时坏

楼主(2014-11-16):
两天前接到一台创维图像放大机器上图打开后盖一切又正常,各电压也都正常!不知怎么办!请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
补充一点手一拍后面也可以正常

网友:
屏线没固定好吧!

网友:
屏幕上有两条横线,应是屏的问题。如果说拍下还可以好,那就先屏线后屏屏软排线吧。

网友:
是不是屏线接口的胶纸松了

网友:
有虚焊或虚接的地方。细心些会查到的。毕竟打开又是好的。这是很可喜的事啊。

网友:
今天打开又好了!!真不知道怎么查了!!电源板加捍了一遍!逻辑板也查了一边!屏板也都查了一切正常!!

网友:
屏线虚焊吧

网友:
是奇美26寸的屏吗? 创维的通病)

网友:
是的
!!又出现了

网友:
无语了!!!今天让他换板,他也不换,最后把钱退给他了一共70元!!

网友:
TAB压接问题像这种现象碰到较多 前天就碰到一台海信的 拆开一看是塑料屏 用耐高温胶带粘住TAB就正常了 不知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