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屏闪,换屏屏线均不行显卡也换不行。。

楼主(2014-11-16):
求助,hp G4  屏闪,换屏屏线均不行显卡也换不行。。

网友:
换屏试一下  不行的话就是电路问题啊    ,闪屏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接口,g4接口易虚

网友:
屏线接口那里看看  那里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我也有个,虽然不闪,但是花屏,点一会儿就花,显卡显存全干过,

网友B:
有可能LID#开关有问题啊?

网友:
打一下屏接口,然后把值提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LID#开关有问题啊?

见过这个开关引起是黑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虽然不闪,但是花屏,点一会儿就花,显卡显存全干过,

那后来搞好了吗

网友:
G4接口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