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M

楼主(2014-11-16):
今天接一M3A760M的主板,来的时候主板电池没电换快电池亮机了,客户拿走,一会又拿来说机器不通电了,他就在家换机箱了,可能会烧着哪里呢????高手给点建议,从哪里查起了,有待机电压了

网友:
烧着那里也只有你在现场知道啊,问我们也只能靠猜

网友:
要长大我就是神了

网友:
按不触发修吧!管不了他在家做了些什么了。

网友:
这个板子啊。。神一般的板子。。我我记得论坛里有个。。说是不通电是BIOS的问题。。刷BIOS好了。也没搞懂他说的是不显示。还是 不通电。。你正好试试。。好了。说一下

网友:
有待机就查南桥的RSMRST#正常高电平,南桥的RTCRST#等待机条件。并关针正常3。3或5伏电压,对地短接应有跳变,IO接受南桥SLP-3#高电平后拉低电源绿线,开机过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