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4-11-16):
机器是老款的macbook,版号:820-1889-A,板载CPU965集显,客户说放了很久没用就开不了机了,拆下主板接可调电源,自动触发,电流卡在0.3动,按关机键能关机,待机0.04安左右,按开机键电流还是卡在0.3安不动,出现自动触发怀疑是COMS电池没电了,换了一颗还是要自动触发,测各大电感电压都出来了,只有CPU供电没出来,根据图纸58页测查CPU工作条件,PP5V_S0_IMVP6电压4.9V左右、PPVIN_S5_IMVP6电压12.1V左右、PP3V3_S0_IMVP6电压3.25V左右、IMVP_VR_ON电压3.2V左右,条件都满足了啊,怎么还是不输出电压?也没发现短路的地方。两个电感对地阻值只有5欧姆左右,断开与CPU链接的电感测下管D级阻值有500欧姆左右,测CPU电感端阻值5欧姆左右,用1V左右的电压电击CPU端电感电流0.8-1安左右,连接上电感后电流1.1-1.3安左右,电击下管D级无电流,上下管的控制极都没电压,换了个全新CPU电源芯片问题一样,刷了下南桥的BIOS也一样,求高手帮忙分析下是什么情况?附上图纸和点位,图纸里面有我标注的电压。

网友A:
芯片的26、36脚BOOT端外围阻容元件换。

网友B:
应该还是芯片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C:
条件太多了,你说的只是主要的。还有VID组合,温控,反馈回路,升压,滤波电容不良,电感。。。。。慢慢查不急,因为开启有了,前面的条件应该都有了,就测CPU这一块吧。

网友:
真心研究苹果的少

网友:
又是雪梨啊,怎么那么脆皮呢。 坏了又是那么的复杂,这些唯有等大神们回答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U啊

网友:
CPU型号:T72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芯片的条件没有满足?

百度文库里面有一篇名为“macbook上电部分”的文章,里面讲了CPU电源芯片工作条件具备: PP5V_S0_IMVP6/PPVIN_S0_IMVP6/PP3V3_S0_IMVP6/IMVP_VR_ON等都具备的情况下才就会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条件太多了,你说的只是主要的。还有VID组合,温控,反馈回路,升压,滤波电容不良,电感。。。。。慢慢查 ...

CPU是T7200板载,会不会是CPU的问题哦?但是电流在0.3安我都不确定是不是CPU问题?VID组合37-43脚阻值为380-450左右。

网友:
加焊下试试哦 看有什么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26、36脚BOOT端外围阻容元件换。

26脚和36脚的电容电阻都是正常的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网友:
修好了就说一下怎么好的,不然以后你问问题谁还会回复你啊

网友:
VID组合部分电压偏低或者没有,加焊了CPU就出CPU供电了

网友:
原来还能这样

网友:
cpu 虚汗了     我修苹果的本子还没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