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450R5U屏码片程序

楼主(2014-11-16):
求三星450R5U屏码片程序   原机屏备份写到新屏 没用   用原屏正常  求个程序

网友A:
你买和原来的屏型号一样的屏,再把码片写进去?

网友:
难道把芯片对换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和原来的屏型号一样的屏,再把码片写进去?

应该就是这种做法

网友:
看来这个难找了。。。

网友(2014-12-17):
买一个,用针对着写进去,然后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