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DOOV S2手机屏坏了怎么弄

楼主(2014-11-16):
我朋友有一个DOOV S2手机屏坏了,叫我帮他换一个屏,我在网上查了说不能拆,怎么回事,要怎么拆这个屏啊,我们自己能不能拆这个屏然后换一个总成的啊,求帮助

网友:
只要是装上的东西都能拆!要看你拆的水平了。

网友:
如果是总成的话,果断换总成吧,如果不是总成就单独换,总成需要机器拆的

网友:
屏幕一定能够换的。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技术了

网友:
内屏还是外屏啊?内屏挂了换总成,外屏挂了 分离 换触摸

网友:
这个不是想象的拆   看技术

网友:
这个要屏幕分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