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有线电视接收机维修

楼主(2014-11-16):
这几天连续修了几台有线电视接收机不通电的问题,经查是电源板的故障,TNY276pn已经损坏。然后拆下400V的电容测量。电容完全没有容量了。就此分析是因为电容没有容量烧坏了电源IC.    结论:TNY276pn损坏百分之八十都是400V电容没容量造成的.

网友: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
是的!这种症状遇见过,滤波电容失效了,芯片处于恶劣供电条件下工作,受脉冲冲击影响 ,极易损伤芯片。

网友:
论坛很少这样的经验,呵呵好

网友:
维修后得出的结论。实践出真知。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