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CR 开机两分钟左右花屏 求指导

楼主(2014-11-16):
华硕F83CR 开机不花屏过两分钟左右花屏,主板板号:F83T MAIN BOARD REV.2.2 机器是AMD芯片组的。南桥北桥都是AMD的,显卡是独立ATI的,有四片显存,CPU也是AMD的集成在主板上。现在怀疑有可能是AMD的CPU问题,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请指导谢谢
AMD芯片组

网友:
先换U和内存试试

网友:
别这!花屏动显卡,先!ATI的显卡核芯易虚焊。

网友:
建议首先外接,看是不是屏或屏线,不行再动显卡,再不行动北桥换CPU,再不行换内存,换显存,

网友:
AMD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一个省心的。先简后繁步骤修吧。

网友:
线加焊一下显卡试试看 ,一般显卡问题多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这机器的北桥显卡都不省心,在加上一个AMD的CPU还焊接在主板上让人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