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频率大小与电压高低的疑问

楼主(2014-11-16):
pcie的a13,a14时钟频率检测点常见的为0.4v左右,而pci的b16脚好像是1.几伏吧,这个时钟的检测点测量到的电压高低是不是与时钟的频率有关系?(还有,貌似在没有时钟的时候这几个点也有点电压,求高手指正)

网友A:
万用表只能测个平均值!测量到的电压高低与时钟的频率有密切的关系!不同频率测得的数值也不同,这是因为万用表的频率特性有关。也就是说超过万用表的频率范围时,误差相当的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只能测个平均值!测量到的电压高低与时钟的频率有密切的关系!不同频率测得的数值也不同,这是因为万 ...

为什么晶振坏时,用电压表的针碰一下晶振就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晶振坏时,用电压表的针碰一下晶振就跑码了。

这是晶振 的事儿,因为坏的不彻底呗!不关电压表的事儿,你用别的金属碰也跑码。

网友:
我们平常所说的正常时钟电压只是经验值,不是时钟信号真实的电压值,如果用示波器就会看出不同了。

网友C:
估计要想真正的理解透彻还是需要三个字: 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要想真正的理解透彻还是需要三个字: 示波器

这个东西主要看什么参数,大概多钱?

网友:
正常就行了,研究那么多,有时候有些板不一定一样

网友D:
只想说有电压不一定就有时钟,但有时钟一定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想说有电压不一定就有时钟,但有时钟一定有电压

那每个测量点的标准值大概是多少?

网友:
即使有示波器也测不也时钟,因为频率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每个测量点的标准值大概是多少?

用示波器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