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 SI用几分钟死机,有时是蓝屏

楼主(2014-11-16):
测试各个电压都正常,也测试了好一些822排阻两端电压都正常,这问题难懂了,各位高手给点意见呀

网友A:
确定了是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了是主板的问题吗?

一台主机全部换完了,就剩主板,你说可以确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主机全部换完了,就剩主板,你说可以确定了吗

蓝屏代码是多少?主板上有没有高温的元件。

网友:
蓝屏,死机的原因多了!供电不正常,含不稳定,芯片温度高,时钟异常等,这板子要长时间观察才行。

网友:
我不是高手,给点参考意见:北桥虚焊

网友:
重点查一下内存的条件吧,把蓝屏代码上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了是主板的问题吗?

蓝屏是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