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开机卡logo

楼主(2014-11-16):
最近的机子,是宏基4752G的,开机卡在ACER界面,去掉外设,依旧,电流正常,已刷过BIOS还是卡在logo界面,求助啊,没思路了,客户反映重装过系统,过几天有一天开机就出现这种情况了,USB接口也查过

网友A:
加焊南桥,还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南桥,还不行就换南桥。

看来只能加焊了

网友:
先EC后南桥吧。

网友:
南桥,上次修过一个跟你这一样的!

网友:
卡LOGO加焊南桥是没有用的,,,要么就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加南桥不行的吗,只能换一个看看了

网友:
直接换个南桥吧,

网友:
直接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