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ideacentre b305 开机提示时间日期未设置和电池电压低故障

楼主(2014-11-16):
今天来了一个联想一体机ideacentre b305,客户说进不了系统,于是开机发现   提示DQS training failed on previous boot,reverted slower DRAM speed press F1 to enter setup,F2 to resume
  和  A Hyper Transport link has failed.
CMOS battery low
0135:GPU FAN fail
CMOS Date/Time Not Set
Press F1 to run SETUP
Press F2 to load defanlt values and continue
按f2键勉强能过去,但就是加载系统时屏幕的左边竖着出现了一排 h,并死机,只能关机,重启后,准备进入bios里面去设置,按f1键,进bios,发现进不去bios,屏幕一直提示 wait,等了一分钟也没进去,以为是系统的问题,于是插入u盘,按f12键,进winPe.
  做完系统后,进入系统声音上网都正常,于是重启,发现能进入bios了,想去设置呢?发现此机bios里面没有什么重要的设置项,并 无法保存cmos设置。于是重启 都正常,等客户来了 试了下,让客户拿走。
  没想到过了一个来小时,客户又来了,说还是老样子,开机果然有和刚来的时候一样了,于是就拆开后盖,测量cmos电池的电压为2.78v左右,还以为是电压低,给重新换了一个新电池,开机还是老样子,并拔掉cmos电池给主板放电,但开机还是老样子,心想还怪了,测了下跳线帽上的电压都正常啊,还有就是cmos设置无法保存(没断电的情况下),心想AMD南桥的可能性很大了。
  于是开机按了下f1进入bios,发现还是提示  wait  ,心想我就不信你过不去,进不去,肯定是检测硬件部分过不去,这样过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给重启了下,开机提示和之前来时一样,按f2键,发现其又能进入系统了。于是重启,都正常,bios也能进去了。心里很高兴,是不是之前检测硬件有问题了(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检测过去或者说南桥 cmos 部位有问题)。
  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断电五分钟后,开机果然又和刚来的时候一样,关机重启,按F1,进bios,还是提示 wait  ,等了30分钟后。重启 按F2,进系统正常。
  又反复试了几遍,都是这样的,进系统后啥都正常,并不影响正常使用,在淘宝上看了下板子得三四百元呢?还是交换的,心里想只要能进系统,不影响正常使用的话,就先用着吧 !
    虽然最终不是维修,但还是“解决”问题了。

网友A:
你到底是怎么解决故障的,,没看懂啊。。是让客户按F2么。。那等于是没解决啊。。
我之前碰到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
` GPU FAN ..是风扇转速低,加点油就好了。。
  进系统。我是重新插拔硬盘后没出现了。
  CMOS电池。。。没解决故障和你的一样。。

网友B:
楼主你的故障是如何解决的 没看懂啊? f2吗

网友:
呵呵  联想啊联想, 我也没看懂   但有一点你们为啥不去跟南桥呢

网友:
这机器若我修先刷BIOS再换南桥。

网友:
南桥问题,已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加焊南桥,还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南桥的问题,不过先试试看3楼的看看

网友:
那这样能稳定吗

网友:
看样子这检查不能过的机子还很多啊,这么多人都这问题。。。

网友:
焊南桥就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怎么解决故障的,,没看懂啊。。是让客户按F2么。。那等于是没解决啊。。
我之前碰到一个和你一样 ...

不是的,开机按F1键,进入bios会一直提示 wait, 等半个来小时,应该是南桥cmos模块有问题了,然后按ctrl+alt+del键。重启,按F2键,最优化设置,就能进入系统了,只要不断电,进入系统一切正常,并不影响使用。另进入bios也正常了。

网友:
修桥有风险,现在还能用,等真的用不了的话,再直接加焊南桥,或换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故障是如何解决的 没看懂啊? f2吗

不是的,开机按F1键,进入bios会一直提示 wait, 等半个来小时,应该是南桥cmos模块有问题了,然后按ctrl+alt+del键。重启,按F2键,最优化设置,就能进入系统了,只要不断电,进入系统一切正常,并不影响使用。另进入bios也正常了。这也只是权益之计,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望高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开机按F1键,进入bios会一直提示 wait, 等半个来小时,应该是南桥cmos模块有问题了,然后按ctrl+ ...

这次也试试

网友:
顶我的也是

网友:
看了半天总算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