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775主板,SIS662-T-M,开机4到5秒就断电

楼主(2014-11-16):
一块775主板,北桥SIS662,开机4到5秒就断电开个十几次,有个一两次可以正常开机,在关了就开不了了,什么毛病啊?

网友:
提供那么少数据   你电压和IO虚焊这块考虑过没有

网友A:
看看开机针电压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B:
掉电先一步步来,拔掉CPU供电12V4P插头看掉不掉了。

网友C:
这个问题就看看主板有没有短路了,,,微短路。。。上次遇到一块,桥非常烫手  还没有开机,,,冷的时候一开机就好了,一下子  还没有尽到系统就断电了,再开  不触发,去下散热片 用手一摸  烫死我了。。。

网友:
供电不正常掉电

网友:
掉电多数为短路……

网友:
不提供点测量数据真不好说

网友:
监测一下供电

网友:
提供点测量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就看看主板有没有短路了,,,微短路。。。上次遇到一块,桥非常烫手  还没有开机,,,冷的时候一 ...

那就是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开机针电压有没有被拉低

开机针对地电压是1.65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掉电先一步步来,拔掉CPU供电12V4P插头看掉不掉了。

是这样的,插上24针供电,不插CPU的4针供电,CPU风扇就转,长时间短接开关关不了机。如果插上4针CPU供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清华同方的主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针对地电压是1.65V

1.6V 偏低,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就看看主板有没有短路了,,,微短路。。。上次遇到一块,桥非常烫手  还没有开机,,,冷的时候一 ...

这个主板开个十几次,等正常开机后,我摸了一下所有的IC都不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针对地电压是1.65V

正常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
我跑了一下开机针的电路,  开机针经过一个电阻就直接进南桥IC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插上24针供电,不插CPU的4针供电,CPU风扇就转,长时间短接开关关不了机。如果插上4针CPU供电 ...

有可能是两个故障,一是CPU供电有短路的;二是电源绿线被强制拉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两个故障,一是CPU供电有短路的;二是电源绿线被强制拉低了。

CPU的供电没有短路的,电源绿线被强制拉低了这个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PU的供电没有短路的,电源绿线被强制拉低了这个怎么弄

有图纸更好,没有就跑绿线线路,看是不是驱动三极管损坏了。或IO损坏。

网友:
要仔细的跑线找了,有图纸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更好,没有就跑绿线线路,看是不是驱动三极管损坏了。或IO损坏。

我刚才发现分问题,主机电源不接主板时,绿线对地电压5.1V左右,一接主板,绿线对地电压就降到3.723V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刚才发现分问题,主机电源不接主板时,绿线对地电压5.1V左右,一接主板,绿线对地电压就降到3.723V了

嗯 !看来我分析的对!按我说的方法跑线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 !看来我分析的对!按我说的方法跑线路吧。

主要跑什么地方的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跑什么地方的线呢

跑主板上的接电源绿线的针脚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针对地电压是1.65V

要到3.3,或者5V才正常

网友:
看了这么久了!!似乎IO的问题可能性有点大哦!!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CMOS电路啊

网友:
过热了,自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