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这种晶体二极管怎么代替呢

楼主(2014-11-16):
显示器电源上面的这个二极管,阻值为零。有三杠颜色;红红绿。请问给位师傅,这么怎么看规程参数,如何代换呢?

网友:
这个晶体管 找个差不多大小的管子 好像得分正负极 换上就可以的

网友:
ZD是稳压管,稳压值不会看

网友:
就是个普通的开关型二极管。4148可代。

网友:
主板上有很多吧,找个换上就行了吧

网友:
稳压二极管,看最后看参数代换。

网友A:
我都是到报废的电源板上去拆!跟它并联的那个件也要测一下哦!

网友:
这个是22.5V的稳压肖特极二极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具体不知道稳 多少V的

网友B:
一般找的代换  废板上拆个

网友:
稳压管子 电压未知 根据电路算算吧 也就那几个电压 1.几 3.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到报废的电源板上去拆!跟它并联的那个件也要测一下哦!

师傅说得对!它并联的一个p7nc70zf也是短路了。我们换是不是找个阻值差不多的换上就可以了?还是一定要找红红青这三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找的代换  废板上拆个

那是找个阻值差不多的就行了吗?我暂时没看见其他板有一样的的,有通用的可替换吗?

网友:
这个可以随便找一个代换的

网友:
稳压管,用于保护用的,可以不装,也可以找个18-24v之间的稳压管装,常见是 18v和22v

网友:
这个是Z开头是稳压二极管不能顺便换,要要找同一稳压值的换才行

网友:
ZD是稳压管 丛排版看应是并在低压供电电路中起保护作用的 防止电压升高后损坏重要元件 可临时拆除 电路正常后测下两端电压 然后用高于该电压1-2伏的稳压管替代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说得对!它并联的一个p7nc70zf也是短路了。我们换是不是找个阻值差不多的换上就可以了?还是一定要找 ...

它并联的p7nc70zf是个电阻吗?看看色环对比下阻值!你说的短路用200欧档测是多少欧姆呀?
换件的原则应该是找一样的,实在没有就找相应位置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我有个老办法,就是找分的图纸,查型号,看PDF

网友:
这个稳压二极管是可以不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