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开机40分钟掉电

楼主(2014-11-16):
有没有大侠修复成功的  联系在下  感恩不尽  qq58426124

网友:
刷了好多bios版本  没结果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个CPU   试下

网友:
换cpu貌似不行   刷之前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前几个月也遇到一台和你情况一模一样的用一段时间就掉电,什么方法都尝试过了最后只能换板子@!@而且还是单BIOS的,板子上有双BIOS位置,但是板子实际上只装了一个BIOS,然后刷BIOS的话就不能开机,必须用它原装的那个BIOS芯片才能开机。。。很奇葩的!!!

网友:
网上的大师都说刷bios能解决  也没个验证

网友:
你原来都是正常使用的,那肯定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过热保护或者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
感谢层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有没有用鲁大师测下,是温度过热保护还是?

网友:
坑定是温度问题l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开机40分钟掉电故障不能完全认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换个散热器

网友:
散热器坏了,这个机子最喜欢坏散热铜管了,直接买一个换吧

网友:
还有这事 过了很久才掉的 都难修  还有 就是电感 发烫的  也难修的要死

网友:
掉电后还能马上开机吗?

网友:
如大师测试温度没有

网友:
我不会告诉你我遇到个是加焊北桥好的,开机20分钟掉电,然后开机就掉

网友:
看看温控吧啊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正好30分钟掉电,很守时的啊

网友:
是不是散热器的问题阿

网友:
刷bios 原厂的

网友:
这种最不好修了,呵呵,每个信号都要查

网友:
散热不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