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康柏516不显示

楼主(2014-11-16):
客户拿来笔记本说正常关机后第二天就不亮了,开机大写灯亮三下,电流跑到1.6不显示,加焊显卡无效,加焊北桥还是不显示,把显卡拿掉,电流跑1.0几安。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是不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这说的太含糊了。。。。。。。按时序来吧!

网友:
把显卡换了吧!

网友:
既然显卡都拆了,那就顺便换一个呗!不就心中有数了吗。

网友:
换一个显存看看,最好也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