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30-40分钟断电问题

楼主(2014-11-16):
好多大师都说能解决了  也没有人发个有力的说明  网上能用的bios和ec都刷了  也没个结果

网友:
这些都是 疑难杂症  你还是先把 cpu 内存 都换一下试试再说吧     30分钟才掉点个人觉得给bios关系不大  温控有没有关系

网友:
之前也碰大一台  不定时关机 ;。。没搞好

网友:
杂症,相当于人的风湿之类,游走不定修好全凭运气无法复制验证.大的方向是小元件电阻 容 感 管等不良.

网友:
这种故障只有慢慢观察了,温度高是重点。

网友:
正常使用的电脑  升级bios失败 备份没有了  刷了u5.6.8 出现的30分钟断电问题

网友:
那还是你刷的BIOS版本不对啊?

网友:
这种问题头疼呀!

网友:
你发的是维修经验,请问你的是解决了,还是没解决啊

网友:
上官网找一个吧

网友:
断电 查查 温度的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EC的BIOS在EC里面  不是在8脚的ROM里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头疼的

网友:
看一下cpu是不是原机自带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只 换pch解决的 楼主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