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X58主板P6T维修

楼主(2014-11-16):
今天,修到了一个华硕X58主板,型号是P6T。X58是目前最复杂的桌面级芯片组,技术不成熟,故障率较高,修起来很难。但它可以用洋垃圾服务器CPU,此类CPU性价比极高,导致X58一板难求,价格水涨船高。修这个板子,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板子是二手收来的坏板子,上家修过,没修好。故障现象:不触发,手摸南桥晶振可以触发。

在网上找到了这个板子的点位图电路图没有,参考V星X58的电路图。

首先,“不触发,手摸晶振可以触发”现象,是典型的南桥RTC(Real Time Clock)电路故障。RTC电路很简单,一个32768Hz的晶振,一个10M电阻和两个15PF谐振电容。上家已将这部分电路修过了,我不放心,将所有元件全部更换。

换好了再试,故障无变化,怀疑是南桥芯片的问题。

到底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呢?这就要测量南桥的工作条件了。这里可参考X58主板的上电时序进行维修。

南桥要正常工作,需要很多电压与信号。南桥在待机时,需要VBAT、RTCVCC、RTCRST、3.3VSB、RSMRST以及32768Hz RTC等信号,任何一个信号不正常,南桥都不能正常工作。下面就对这些信号一一排查。

VBAT,即CMOS电池电压,3.3V正常。

RTCVCC,一般在CMOS跳线处测量,3.2V正常。

3.3VSB,在PCI A14脚测量,3.4V正常。

RSMRST,依照点位图,找到测量点,3.4V正常。

开机针,电压3.4V正常。

32768Hz RTC,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完美。

唯独RTCRST,测量结果为0V!

RTCRST是南桥RTC的复位信号,如果没有该信号,RTC没有复位,当然也就无法正常工作。复位电路是简单的阻容复位电路,由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组成,在各种单片机中常见,如下图:

RTCRST为0V,原因不外乎两个,要么南桥故障拉低电压,要么电阻开路或电容漏电。在点位图上找到RTC复位电路的位置:

实测SC3(1uF)严重漏电,拉低了RTCRST电压,更换它即可排除故障。SC3比芝麻还小,又夹在两个插头之间,很难换,好不容易才将其换好。

换好后测量,RTCRST已升至3.2V。接上电源,按开关,已能正常触发。插上CPU内存显卡,顺利亮机!

网友:
顶一个思路不错从简到难呵学习了

网友:
RTCRST复位异常,少见。南桥坏的多。

网友:
维修繁而不乱!时序图下功夫了。是俺 学习的榜样。

网友:
主板的时序,很不错哦。

网友A:
SC3(1uF)电容在这里是起到RTCRST信号电压滤波输出作用的,本身漏电的话,两端阻值会对地短路。

网友:
这板子很牛B的,很多玩家用这板

网友:
高手啊,这样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学习的样子,从易到难。

网友:
南桥待机条件,一一排除找到故障,一级棒!

网友:
修主办修的少  打酱油的只会休休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C3(1uF)电容在这里是起到RTCRST信号电压滤波输出作用的,本身漏电的话,两端阻值会对地短路。

不是滤波用的,就是一个复位电路,低电平有效。电容是为了保证复位成功,没电容估计也能用,但在某些时候可能出问题。电容漏电拉低这个信号以后,南迁RTC就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所以无法工作

网友:
楼主对这个型号板子了解不少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滤波用的,就是一个复位电路,低电平有效。电容是为了保证复位成功,没电容估计也能用,但在某些时候 ...

说错了,应该是高电平有效才对,电容漏电后导致这个信号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所以RTC电路没有发送复位信号到南桥。

网友:
手上有个DELL的H61的板子 加焊一下能亮,放一会又不亮了,怀疑南桥条件的问题,没图纸没点位  头疼

网友:
我09年手画的时序图。怎么被你翻出来了。呵呵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一下

网友:
原来是RTC电路故障啊。。。

网友:
之前搞过一台机rtc有问题,害我差点就换了桥

网友:
说实在的主板上贴片电容坏的非常少也很容易让人忽略,一般都直接换桥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