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30分钟断电问题 刷bios ec无果

楼主(2014-11-16):
大师们都说e430 30-40分钟断电问题刷bios可以解决   网上能下的bios都刷遍了  没有结果   希望有修复此类问题的大师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
先排除外设,如果不装外设还是掉电的话,那就换个CPU试试。

网友:
刷bios之前正常的

网友:
温控呢,查过了吗

网友:
这问题还没修好过 修好了分享下经验

网友:
还没碰到过e430掉电的问题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个问题的板,楼主解决了吗?可否告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