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屏线接口保险坏了,如何更换,

楼主(2014-11-16):
IMB R400笔记本主板上屏线接口旁边两个保险,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现在怎么更换啊,手里没有保险丝,也不知道是多少A的,可以直接飞过去吗?会不会烧坏其它元件?

网友A:
应该是有短路的,先查出来短路然后直接接线就行了

网友:
先用表打一下阻值,不短就直接连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短路的,先查出来短路然后直接接线就行了

短路一般查哪,高压条,屏线,还是蓝牙,这款笔记本屏线上带蓝牙的

网友:
直连过一次,但把故障弄大了.听楼上的没错.

网友:
保险坏了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把短路的地方修好,用锡直连就好了。

网友:
一般烧保险是由其他引起的,确定不短路时再换一个保险好点,飞线直连风险大!

网友B:
先查下有没短路,用锡线搭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下有没短路,用锡线搭通就行了

查高压条电容电阻?

网友:
接个0欧电阻。

网友:
一块屏估计5w左右,电压为3.3v,用2a的保险应该可以

网友:
打一下值没有短路的情况下用一个电感代一下,如果正常了就飞线吧

网友:
同意大家的看法!!!!

网友:
量一下是不是对地短路,不短路的话你飞个线过去也行

网友:
要先搞清楚烧掉的保险电压是多少是,还有看看保险后面还有没有东西烧坏,R400屏上有个蓝牙模块坏了就会烧5V的保险,把问题排除了你再用一条线连起来都不会烧了

网友:
飞线是可以,但是就是少了保险,如果下次还是那里问题而且他想断还断不了,然后那些大电流一过去,你想想会怎么样?

网友:
先测试短路吧,一般都有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