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深夜发帖分享下V星P43维修

楼主(2014-11-16):
        14片V星P43维修 修复11片剩余3片超出维修成本就作废  有6片主板是时钟芯片坏 图片限制就不一一上传了
版号:MS-7519 REV 1.4

第一片 不上电之前先打各阻值都正常

插电源后测量待机3VSB 正常  短接开关针 没有反应 第一故障为不上电

测量待机条件 RTCVCC  RTCRST 晶振都正常 继续测量IO发给南桥的RSMRST#信号  也就是待机好 为0.84V 此信号由5VSB经过2个电阻分压后得到3.3V 给到IO和南桥    摘掉R403后 依然是0.84V 判断是IO 或者南桥 有一个坏的 因为它们是直连  拆掉IO后 测量焊盘电压为3.3V  RSMRST#电压偏低是IO导致  因为IO和南桥是直连 打值要割线才准确

换号IO后 顺利上电 但是复位灯长亮 没有复位。 经过测量发现桥供电没有 测UP6103 1 5 7正常 芯片不工作 换掉后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有了 跑马正常  《图片以达到上传限制 所以只能发这些图了》

第三块板  不上电测量阻值PCI-E B10 为46 短路 可调电源烧鸡为网卡烫 拆掉后阻值恢复正常。 插电开机 复位灯 长亮  说明 没有复位 前面不正常

测量PCI时钟为0.16V 正常应该为1.6V左右  测量主板各供电都正常 时钟芯片的供电 和开启也正常 条件正常不干活就换掉 换完芯片后 时钟 复位 都出来了  诊断卡跑马C7 V星主板跑C7是通病 USB接口供电或者键盘接口供电不正常都会导致 换完U7  8脚供电芯片后 代码一路狂奔跑 到2E正常。

第2 4 5 6 7块主板 都是时钟芯片坏  就不上传了  换完都正常跑马
继续第8片主板:跑到2A就掉电  开机先测各供电 挨个测量  开机瞬间先测内存供电正常  桥供电1.1V 变成0.9V  在变成0.88V  0.72V 说面桥供电有问题 导致掉电

换完桥供电芯片UP6103 后 开机在测量为1.1V 很稳定 代码 反复测试 进PE 都没问题 故障修复

第9片:复位灯长亮  供电都正常  没有时钟 测时钟芯片 供电 开启都正常 换芯片后 修复

第10片主板:开机跑C7 V星通病  测量USB 供电 为0V  8脚芯片 1脚输入5V正常 7 8脚没有输出  换芯片后 修复

第11片主板:故障为 复位灯长亮 没有复位 没有时钟   先测供电 因为供电完成后 才会开启时钟 测CPU供电00V  总线供电 0.58不正常 测量总线供电MOS管 输入端0.59 可以看出 是前面供电不正常 MOS管输入端来自 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正常后 输出给到总线供电的MOS管输入端  测量内存供电也是0.59

换完内存电源芯片后 输出电压1.95V 正常    在次开机 跑马正常

因为图片限制数量 以达到最多上传 所以就之能这些了  第2 4 5 6 7片主板都是时钟芯片坏 导致没有时钟 这是换下来的时钟芯片

至此维修结束 14片板修好了11片 有3片 坏的地方太多了 进水烧的 修好成本太高了 客户也着急 所以放弃了  维修这11片用了3个小时 拿到板先检查下大概故障 因为手里没有这个时钟芯片  拿到芯片后又开始修的
                                 最近很缺分您懂得······························

网友:
思路好清晰。。。台式机。。最怕跑线了!

网友:
楼主人才呀,生意挺好的。供电,时钟,复位三大步,发现此板时钟芯片坏的多!

网友:
巩班这修板的速度够快的

网友:
一般般呀 都是好修的

网友:
时钟坏的这么多呀。。

网友A:
想知道你那个彩灯的诊断卡在哪买的?

网友:
速度没的说,我刚刚学会,速度跟不上

网友:
大师级的速度,肯定秒杀了不少板子

网友B:
V星的板那有那样多的芯片换。我要找一个带星的专用管电源理芯片都难。

网友:
LZ深夜发帖辛苦了,很好,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第一次说评份,不熟悉,里面怎么出现山寨两字?

网友:
怎么多V星主板啊

网友:
淘宝一大把 俄罗斯卡

网友:
lz备用的芯片真多啊,技术杠杠的

网友:
V星主板爱坏usb供电芯片和时钟芯片,哈哈

网友:
不错 不错  量也够大的!修的思路也挺好   新手的教材!

网友:
楼主修一片板是多少钱啊,怎么超出了

网友:
我的山寨名字 哈哈  巩志霖  他们有叫我 山寨巩汉林

网友:
这么多块一样的板都是坏时钟IC 可以算是一通病吧  。问问你那时钟IC是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看来常见的维修元件没少准备啊

网友:
ICS 9LPRS113AKLF  0916484

网友:
招学徒不

网友:
ICS 9LPRS113AKLF

网友:
楼主好样的!,总结了V星板的故障,可以说也是通病。

网友:
辛苦了、。。。看的还 不错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你的时钟芯片是发的吗??为啥我师父说时钟芯片坏了就没救了!

网友:
老班长技术很给力,,学习啦、、

网友:
那你师傅没有说实话 时钟只是个芯片

网友:
迅维学员的技术不低呀

网友:
时钟芯片的资料很少

网友:
楼主好厉害,哪找来这么主板,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不错  楼主修板速度真快呀

网友:
一片三十元同行,比修笔记本利润高了,基本都秒了

网友:
工作的够晚的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你的时钟芯片是发的吗??为啥我师父说时钟芯片坏了就没救了!

说明你师傅不懂,在误导你。

网友:
只想默默的说一句,有备料 就是好。

网友:
高手值得学

网友:
3个小时就搞定10多块板,分析到位,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他们说我的姓名 叫山寨巩汉林 因为名字接近 所以就山寨喽

网友:
远程学一下就这么厉害。我听过一次是云里雾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你那个彩灯的诊断卡在哪买的?

TB就有,我不是为这家人做广告  店铺叫专业BGA芯片大全就有 我送了人一个 现在又买一个 挺好用的才十几块钱

网友:
LZ发帖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V星的板那有那样多的芯片换。我要找一个带星的专用管电源理芯片都难。

华硕的一款P43TD的这天杀的也用了UP的一款8脚芯片,这个芯片控制出内存总线,坏了挡内存,当时我知道V星上有像P43的这种V星肯定有 可惜我店V星备料不足 又不想买芯片,最后把芯片的脚撬了一个从显卡槽飞了一根线到内存的SMADA去才量了的

网友:
上次修了个V星的  时钟芯片坏了,   楼主技术不错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在哪里做的?  台板怎么那么多?

网友:
看来时钟芯片坏是这型号主板的通病!

网友:
技术好,有钱佬,哈哈向楼主致敬

网友:
高手。修11块才3小时。。要我修一小时一块差不多

网友:
都是清一色P43……看来MSI不乍地呀……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思路清析 不错

网友:
不错,牛啊~~~支持支持!!顺便拿点分吧!

网友:
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还上了,实物图,电路图,对我这种新人,非常有用谢谢3 r" f* L'

网友:
速度神了,一下这么多机器,网吧的吗?

网友:
学习了  主板好久都没修过了  哎  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也太犀利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修一块板多少钱

网友:
这个帖子,看的过瘾

网友:
楼主好神速,感谢分享

网友:
维修率挺高的,有没有图纸?

网友:
能写这么详细,肯定要加分的 。

网友:
维修很流畅,技术很扎实

网友:
维修量确实很大!成功率也很高!思路清晰,适合

网友:
楼主哪里修板子什么价格

网友:
学习了,经验值增加了不少,谢谢楼猪的共享。

网友:
一代修板达人就这么诞生了

网友:
很好的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這樣的好貼不多見!

网友:
想请教下楼主,时钟芯片的代换原则,是不是只有一模一样的才可以代换
neco
对应引脚工作信号定义相同就行。
详情

网友:
MIS原来是不是通病,它的BIOS,容易坏哦

网友:
看来时钟是通病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好,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
又见高手修板!!厉害了

网友:
基本都是要一模一样的 才可以

网友:
嗯····很好的文章。学到好东西了 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有思路了

网友:
嗯,学到东西了···以后碰到MIS的这些问题有方向了

网友:
楼主不光技术好,这个照片和文字介绍也是非常清晰的,明了的,让人一看,非常的直观,也很容易理解

网友:
时钟坏的这么多

网友:
深夜发贴,这个必须得赞一个,楼主的功能深厚呀,不知做多长时间维修才能有这样的造诣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简单明了易懂,经验丰富,3个小时秒了11块板,三四百块钱轻松到手,在下佩服!

网友:
速度和技术没得说,赞一个

网友:
楼主人才呀,生意挺好的。供电,时钟,复位三大步,发现此板时钟芯片坏的多

网友:
生意好啊,今天剩下还有2分给你了。不知道你店位置在哪里,是在县城做还是市做。

网友(2015-01-22):
测BIOS 3 7脚电压 刷BIOS

网友(2015-02-27):
你修的这批板都是2代内存吗?只有2代内存VCC-DDR在1.8-2V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