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半小时左右风扇才启动

楼主(2014-11-16):
前年十一月入的镭波F650(模具是V星GE60的贴牌机),i74700,770的显卡,8G内存 win8系统(貌似是盗版)
在实体店买的,查了好久全云南省就那么一个屁大的实体
撸主是坚信宁愿换100个风扇不愿烧一个U的,所以基本上开机就开强冷,然后才打游戏。
上个月出现了这种问题,楼主一开始没发现(因为听习惯了风扇噪音,基本开风扇跟没开一样不会影响我听东西),后来电脑直接黑了自动切断电源,楼主吓尿了,反复开机几次以后发现风扇压根没转。
就是开了强冷也没反应,迷之傲娇~~
大概半个小时以后风扇会突然像睡醒一样自动开启并到最高转速,转几秒回复正常,此时强冷键才能控制风扇。
撸主略懂一点拆机,就拆开来除尘,仔仔细细搞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发现开机风扇还是不会转。
昨天打电话约经销商,他说今天可以去修,今天打过去他说他不在本地了,叫我下周过去...
撸主实在是怕电脑给烧了,顶着开机两分钟的漫长来这里发帖,希望能找到遇到同样情况能提供解决办法的人....
跪谢OTZ

网友:
不要脸的自顶只求大神支招,快被鲁大师逼疯了,撸主觉得风扇没问题(因为它醒了以后还是会工作得很卖力的呀),应该是镭波自己的驱动或者BIOS的问题,只求问问有没有人遇到过相同的情况
有些朋友觉得电脑风扇是智能提速,检测温度决定速度,楼主用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CPU超过80度鲁大师叫的跟鸡似的但是风扇依然-没-有-转-!!!!不是只能加速减速,是压根没转!!!

网友:
今天下午两点撸主背着电脑上路了,妈蛋跑了俩小时找到一个数码城。
维修大叔怕我是小题大做大惊小怪什么的,和我交流了好久企图用“智能控温”来解释,我心一横电脑一开撸开鲁大师80度报警然后指着风扇维修大叔才答应帮我拆机
帮我拆机看了看,发现除尘确实不错大叔给我点了个赞。。。
然后,然后我们换了一个风扇插上去发现特么开机还是不转!!!!!啊啊啊本来我觉得最差也就是换个风扇了好么。大叔说他不敢拆了,万一还在保修期怕拆下去检测厂家不认要我出钱。
撸主郁闷的背着快七公斤的电脑滚回家来.........
刚刚和售后通过电话,说是如果他也搞不定可能我要返厂,关键是那个售后是个半吊子,机器都还没看过就说要返厂是要有多不自信自己的技术啊!!我怕返厂了他也跟厂家说不清什么情况,最后送回来还是不转那不是悲剧了么QAQQQQQQQ
关键是返厂要15天,德拉诺之王20号开,撸主还是团长....再次跪求各路大神支招如何搞好这台机器!!

网友:
你如果要急用的话,还是送到专业维修的地方去修。

网友A:
直接跨接12v可以不

网友B:
他不在,那他的店总在吧,建议楼主不要自己修,免得到时他不给你保就麻烦了

网友C:
风扇温控电路坏了!业余应该搞不了,还是返厂吧!先将就着用,20号以后再返厂!

网友D:
直接跨接12v,麻烦就解决了,保什么的,保回来不一定久用的

网友:
接电源,改常转,撑到20号之后

网友:
直接送修维修店啊,该电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不在,那他的店总在吧,建议楼主不要自己修,免得到时他不给你保就麻烦了

他给介绍了一个朋友,敲敲打打半天告诉我他不是厂家的,该出钱我还是得出...QAQQQQQ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跨接12v可以不

昨天接了12V的风扇上去,貌似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我很担心这只是偶然情况,因为现在偶尔我电脑开机的时候风扇也会转,但只是偶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温控电路坏了!业余应该搞不了,还是返厂吧!先将就着用,20号以后再返厂!

呜呜呜呜不想返厂宁愿多花点钱,好心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跨接12v,麻烦就解决了,保什么的,保回来不一定久用的

跨12V是目前来说比较稳妥的方法,但是新风扇已经在路上了,接上去看看能不能排除是风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