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忘记什么型号 笔记本 换过显卡后用了一个月 返修回来

楼主(2014-11-16):
  HP 笔记本 换过显卡后用了一个月  返修回来
现在在换显卡 电流还是上不去    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居然忘记什么型号

网友:
你在装神弄鬼?在你手里你还看不到型号,估计  来的人  有问题!

网友A:
估计是散热没解决好,又开焊了

网友:
还得再做显卡。

网友:
你说的 也太简单了。。只能简单回答你没焊好

网友:
供电呢,有看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散热没解决好,又开焊了

见过HP很容易花屏

网友:
HP的机器 散热没得说  还得继续做显卡!!

网友:
虚焊了呗,多做几次

网友:
型号也不说,无从查考。但是既然是返修,就仔细测量。显卡坏的也不少

网友:
换全新显卡 芯片

网友:
只能再做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做显卡的过程中有掉件之类的发生啊。

网友:
上次是显卡问题,现在不一定是显卡问题,电流跑多少?

网友:
机器型号  HP  436

网友:
换新显卡都这么容易坏。。。。。客户没找你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