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斯巴达克 MIG41TM 不出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4-11-17):
   手里有块捷波斯巴达克 MIG41TM   不出cpu供电  网卡口有一盏灯 一直亮着  ,cpu供电是 rt8857 en  vcc  boot 都有, 芯片换过

网友:
还有VID没测

网友A:
我遇到过,什么都正常,换了好几个RT8857  就是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什么都正常,换了好几个RT8857  就是不出电压。。。

那 有没有修好吖

网友:
查EN信号有没有

网友B:
查VID,如果全部高,估计北桥问题大。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G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VID,如果全部高,估计北桥问题大。

VID由北桥控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