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修无图联想Y450

楼主(2014-11-17):
笔记本型号:Y450
板号:DA0KL1MB  REV:G(电脑里没有这个板号的图纸)故障现像:热机可以正常上电,冷机上电电流到0.21A左右掉电,掉至0.075A
机器是同行送过来的,说是已经换过全新显卡,故障依旧。用风枪加热显卡就可以正常开机。
也正是这点被同行误导了,一直围绕显卡和显卡周边的电容、电感、电阻走了很多弯路,想想都是泪呀。
刚从迅维回来2周,经验不足,对于高手来说这都是秒杀的。
显卡及周边没有什么发现,转移到显卡边上的供电小板,由于显卡小板元件是面朝下的。飞线出来测。
有两组供电,一组是1.8V,一组是1.05V。先是飞1.05V的电容,示波器测正常,但是开机还是掉电;

再飞1.8V的电容,上电亮机了。这里有点明白了,原来所谓的热机能启动,就是这里的问题。断电,
小风扇吹3分钟,板子完全没有温度了,再上电还是掉电。

果断更换电容(330的电容),上电亮机,再断电,小风扇吹再吹3分钟,
触发上电到亮机。此机修好了。为了确保没问题,今天一早再上电,电流一路小跑到亮机。
(机器是昨晚修的)

新手发贴,大家加分支持。

补充内容 (2014-11-19 07:50):
小板上就两路供电,1.8V和1.05V,1.8V掉了,那问题肯定 在1.8V上,从波形上看,不是保护了,不是EN的问题,也不是滤波不良。1.8V正常过一段时间,首会怀疑电感和电容,烙铁加热电容好了,再次确认了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A:
示波器的作用很明显的表现了出来!

网友:
你的技术又进步了

网友:
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星总,你的示波器用得是越来越牛逼了

网友B:
从讯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C:
以后的板子  集成度那么高   示波器的作用  好像会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听别人说的

网友:
那你换的这个电容是因为它失容引起的啦?

网友D:
有一台普源DS5102MAE  一直都不会测电压!,真想哭

网友E:
330是无极性贴片电容吗?

网友:
电容引起的掉电啊

网友:
星总威武 技术不错

网友:
小板供电通病,示波器可以抓到,

网友:
就是1。8波不良吧,没波波真不好修啊

网友:
同行应该是不知道显卡还有个显卡小板供电,不然也不会修显卡修的这么没思路

网友:
我这有一台老式示波器,一直不会用,改天搞下

网友:
这台机如果没有神器就当不好修了,之前我也是这样,小板不好测啊,

网友F:
第二幅图的波有点看不懂,那是表示滤波不稳定吗?

网友:
这波形抓的不错啊,泰克示波器吧

网友G:
请问,示波器起到了什么作用,在你的帖子?.

网友:
厉害的是人 不是机器  给我个波波i也没用 哈哈哈

网友:
新手学习了,高啊。是显卡的1.05V不掉电,而1.8V滤波不良引起的掉电吗?示波器的波形怎么看到那么平滑.

网友:
上次Y450也是这故障我都没测直接换小板好的。。

网友H:
没看到示波器的作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示波器起到了什么作用,在你的帖子?.

看时基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看到示波器的作用呀

看两个波形的时基。

网友:
波波修掉电是好用啊  前几天修了个差不多故障的b4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讯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好好学习,自学也一样。

网友:
掉电不好修  有示波器 方便啊

网友:
实地去了回来 进步神速哟

网友I:
请问何总,这波形  明显不是 滤波不良 。为什么去换电容?  蒙的?猜的?还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何总,这波形  明显不是 滤波不良 。为什么去换电容?  蒙的?猜的?还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小板上只有两路供电,一路正常,一路掉了。

网友:
1.8v供电坏的很多

网友J:
这种维修方式第一次见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种维修方式第一次见

能修好,都是好方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330是无极性贴片电容吗?

330是有极性的

网友:
新手,学习中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个示波器是很快确定问题阿

网友:
这个小板有个通病

网友:
电容引起的掉电!!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厉害,示波器用得真好。

网友:
这个要说是示波器学的好呢,还是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台普源DS5102MAE  一直都不会测电压!,真想哭

电压,按自动就可以了

网友:
原件号是多少,下次直接就秒杀

网友:
电容问题一般是滤波不良,导致电压偏高,或者杂波,你这个怎么判断是电容问题的?

网友:
示波器那是相当的好用啊

网友:
感觉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
楼主示波器 比我的好,呵呵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可以算秒杀了,1.8V滤波不良。。

网友:
但是从第二张,1.8V的波形不能直观的看出是是电容的问题,只能看出持续了一下又掉了。

网友:
现在用示波器用得多了

网友:
这机器不一定好了,有可能会返修的,这机器通病是小板上的1.8V转换管坏,Q1,还有15V升压容易出问题,显卡也是通病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示波乃神器~

网友:
示波器必须得熟练才行

网友:
表示还不会示波器  学习下

网友L:
1.8V掉电,用万用表,应该也可以检测到吧,不太明白。

网友:
显卡供电板通病来的,1.8V

网友M:
引用 网友L:
1.8V掉电,用万用表,应该也可以检测到吧,不太明白。

万用表是测不出来滤波不良的

网友:
小板通病都修n年了。。。再说这机器有图纸呀。。。何来没图纸?

网友:
我还不会用示波器呢,赶明 也买个学学

网友:
真的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修好,都是好方法。哈哈

那是肯定的

网友:
示波器用的非常好哦。  迅维还教使用示波器是吧。

网友:
楼主很有潜力哦,掉电机器一旦电压出来了,就没有思路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

网友:
楼主应把换下来的电容在冷却和加热两种状态下检测一下容量变化情况,就会更有把握了。

网友:
应该明白一点就是,虽然我们主观加焊的是显卡,但实际被加热的不仅仅是显卡。

网友:
第二幅图的波有点看不懂

网友:
楼主就是厉害,示波器用的很熟练

网友:
0.21a 显卡供电就出来了吗

网友:
我遇到个 电流掉了0.7有时候到了1.2 就掉电 测1.8.1.05小板都有,是不是Q1不良啊?

网友:
我怎么没看到示波器的作用呢?滤波不良的波形貌似也不是第二个图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万用表是测不出来滤波不良的

首先谢谢,滤波不良的,要是用万用表测是否有1.8V电压

网友:
这种机确实有的难查……。

网友:
那个1.8V电容真心爱坏,主要是小板在显卡边夏天好热,坏得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首先谢谢,滤波不良的,要是用万用表测是否有1.8V电压

会有1.8V的

网友:
楼主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又是电容的问题,很多同样的问题

网友:
修过三台同样的问题,没时间发帖子,

电容是小板反面正中间的一个220还是330电容。

网友:
示波器果然是神器啊

网友:
挺直观的  一般都是那小班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示波器用的不熟练啊

网友:
一看到二修机就头大啊

网友:
没图照修,楼主自信了得

网友:
这 就是传说中的通病

网友:
别的没眼睛看,唯一的两点在波,哈哈哈。其实用烙铁能找出热不稳定,这也说明你的功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二幅图的波有点看不懂,那是表示滤波不稳定吗?

是1。8V的电压先掉的,所以故障就锁定他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以后的板子  集成度那么高   示波器的作用  好像会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听别人说的

一个所谓的版主  既然说出这么丢人的话 ,,,在怎么集成也要测量的工具吧    真是付了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N:
一个所谓的版主  既然说出这么丢人的话 ,,,在怎么集成也要测量的工具吧    真是付了你

我说了   是好像  而且也没确定就是这样   还是听别人说的      怎么了  不能说?  你有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N:
一个所谓的版主  既然说出这么丢人的话 ,,,在怎么集成也要测量的工具吧    真是付了你

另外  请注意你的用词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一个所谓的版主  既然说出这么丢人的话 ,,,在怎么集成也要测量的工具吧    真是付了你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
注意下语言措辞 谢谢

网友:
不错,改天也搞台示波器,打打波看看

网友:
不错啊,这是通病吗

网友:
之前修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修过三台同样的问题,没时间发帖子

网友:
Y450 小板上的1.8V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台普源DS5102MAE  一直都不会测电压!,真想哭

如果离得近可以教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
注意下语言措辞 谢谢

他都很明白的说示波器没有什么作用了 ,你说怎么理解呢,最后还来一句听别人说的 ,你觉得我这样理解有错吗,作为一个版主不是煽风点火,这样让新手还有自信学下去吗,就是用不到 也是以后的事情吧,在说到了那时候又有那时的解决办法,我的理解是属于大众话,大众话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我说了   是好像  而且也没确定就是这样   还是听别人说的      怎么了  不能说?  你有意见?

就是因为你加了这个好像,所以我才会发出内心的语言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另外  请注意你的用词

就算那不是意见,我有评价的权利吧,你这么激动这样不好吧

网友:
这个通病,老早就知道了,你们老师没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作用很明显的表现了出来!

呵呵呵,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就算那不是意见,我有评价的权利吧,你这么激动这样不好吧

我没说你没有评价的权利  但是请你注意你的用词   说我丢人? 请问我丢谁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就是因为你加了这个好像,所以我才会发出内心的语言

MY   GAD  难道我说话的方式  这么刺激你吗  还把内心的语言都整出来了 太看得起我了    此事到此为止吧  麻烦以后回贴可以 评价也可以 但请注意你的用词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你认为没错的理解 不代表别人跟你想的一样  所以  慎重吧  谢谢

网友:
示波器使用得真好。理论和实践都是刚刚的

网友:
波波抓的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的板子  集成度那么高   示波器的作用  好像会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听别人说的

测量的工具是不会淘汰的,但是测量的工具是会升级的,示波器在几年后的维修中能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就不知道了,可能更先进的维修设备会开发出来

网友N:
引用 网友N:
就是因为你加了这个好像,所以我才会发出内心的语言

不是刺激我  你认为你这样说话,对新手们是一种打击,这不是想不想法的事情,你要分清楚,我说的话是大众话,我也请你以后不要说示波器好像没有什么作用这种话,,,这样我们听了非常不舒服,,,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以后的板子  集成度那么高   示波器的作用  好像会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听别人说的

我觉得陈继斌同志说的非常好  非常好,,以后不要在说这种话了 ,省得别人说你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是刺激我  你认为你这样说话,对新手们是一种打击,这不是想不想法的事情,你要分清楚,我说的话是大众 ...

这不可能   我该说还是会说的 你听了不舒服 你可以反驳  但请你注意你的用词   你的用词我听着不舒服  你说不要让我说那句话 你听了不舒服  那我也请你注意你的用词  因为你的用词我听着也不舒服  你能做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陈继斌同志说的非常好  非常好,,以后不要在说这种话了 ,省得别人说你

陈继斌又是哪个   要是怕别人说我  我就不说话了 那我还活不活了 哈

网友:
楼主高手啊,没图纸没点位,一个电容性能不良都修出来了

网友(2014-12-20):
测量的工具是不会淘汰的,但是测量的工具是会升级的,示波器在几年后的维修中能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就不知道了,可能更先进的维修设备会开发出来

网友(2015-01-21):
示波器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波是看不出一定是电容的

网友:
讯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修的不错 值得学习啊

网友:
大师阿....多多指教

网友:
讯维回来就是理论思路强,可以啊!

网友:
今天修道一台联想的机器,才知道示波器的好处,效果明显

网友:
跟热的冷的要根本就没关系吗

网友:
有了示波器什么都不怕的节奏

网友:
修过好多这个小板1.8v电容坏的。电容对着显卡长时间烤着坏的快。

网友:
1.8和1.05比较 是1.8先掉的 所以就是 检查 1.8主要的问题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这种机器小板是通病见好多了,经验分享,支持

网友(2015-02-21):
热机启动,冷机不启动的大部分原因都是电容吗?

网友:
有一批y450的机器,小板特别容易出问题,有的故障是掉电,有故障是加电无显示,看电流是显卡坏,换了显卡也不行,显卡版供电电压正常,后来把显卡板换掉就好了,那次我同时修了三台同样的机器同样的故障

网友:
感谢楼主了学习了 这个我还没修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