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471kd10 爆了 用什么可以换

楼主(2014-11-17):
一台松下 的打印机 电源板坏了 上面471kd10爆开 用什么换
打印机

网友:
10D471K可以的

网友:
压敏电阻,应急的话可以去掉不用。

网友:
10d471K 咯

网友:
去掉不用,现在好多显示器都没有用这个。

网友:
这都烧断了,别处无短路吗,应该好好查一下后面后在短接。

网友:
压敏电阻,主要是防浪涌的,防止220v电压短项变380v入的,可以去掉不用,不过最好还是找一个换上。
471其实是470v的压敏电阻

网友:
并在电源输入端的压敏电阻 可以不用

网友:
这个是压敏电阻,,,,,

网友:
直接去掉用着先。。不过有的话最好装上

网友:
最好用原值的代换

网友:
用同大小,同规格的换上

网友:
压敏电阻 找个电压相近的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