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26 无显

楼主(2014-11-17):
   机子刚拿到手上,板号:6050a2347001 AMD双桥带独显的,时序是英业达的——能触发上电。电流0.8~1.7~1.5~1.32.看样子好像已经到显卡或者北桥了,先吹吹北桥不显,再吹显卡也不显,重植显卡和北桥也不显。屏线量了是好的,屏也是好的,刷了BIOS 3到4个,其中还有一个BIOS还不触发,看来我又被坑了。三代内存测内存无复位,CPU北桥显卡的电压条件都量了,摘了声卡网卡和NEWCARD外设,没有发现异常,诊断卡跑C6或者是CB,网上查这个代码没有意义。请问有哪位大神遇到过?

网友:
没有U试一下

网友:
换过CPU也压过坐子。

网友A:
感觉像是你的北桥没做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你的北桥没做好一样

北桥吹过一次,加焊过一次,重植过一次。我倒是怀疑北桥坏了。之后给客户报价,人家觉得太高了,就没修了。

网友:
最后是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