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白屏

楼主(2014-11-17):
有谁遇到过ACER  4750外接正常  但白屏   屏接口阻值正常  供电正常    显卡  PCH都换过   故障依旧      高手们    还有什么地方是我没有想到的    高手们都出来帮帮忙

网友:
一般缺屏开启的3.3v的电

网友A:
LCDVCC在屏上面测看有没有,别在主板上量,有时带负载就会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VCC在屏上面测看有没有,别在主板上量,有时带负载就会被拉低

都很正常  屏也换来试过了

网友:
屏的开启信号有吗

网友:
白屏基本都是缺屏供电的,换过屏了吗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白屏的!过一会儿黑一下就掉电到待机电流了!来看看

网友:
正在维修此机之中……

网友:
屏线呢?没看到你写出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