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63(应该叫K46C)

楼主(2014-11-17):
昨天客户拿了一台清华同方K463(应该叫K46C)来,一通电恩大短路,拆机一看,哦哦用的是台式机那种mos管,牛。。。。
拿上万用表测19V打值577,不短,呵呵,直接测总线和cpu供电管的,一下就找到,总线的mos管gd144反过来还是,恩,换掉这个吊毛,
把电流跳到1A。上电0.4,没跳变,恩这中就是cpu没供电,大概在总线供电那你还有问题,万用表一戳,0。00,哎量上官G级无电压下管G级无电压,一般这种事就芯片坏了和没EN,直接找开启0.00 就是他一边3.3.一边0.00.呵呵,我在量的时候点一下锡块就掉了,加焊OK,上电,
电源卡卡的响,直接断电跳到2a,不响了,上电,跳变正常,外接正常,直接准备报价收钱,但是但是,我忍住了,我要测下硬盘,我把他的屏接上,尼玛就闪了一下,摸出1万流明的手电,照啊照,暗屏,
,想这中LED屏只需要观察下屏线状况,比如不是屏轴压桌的,不是绷得很紧一般不会断的,再说了客户说就是前天不显示的,量下供电和开启,正常,直接换屏显示了,测试硬盘没坏道,报价,好家伙不修了,恩没办法了,直接温控到底

网友:
楼主好人。还把问题贴出来。。

网友:
手电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呵呵,同学好,技术不错?

网友A:
像这种破机器再报价四五百谁还修呢?不明白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我知道你做了手脚,可是怎么个温控到底呢?

网友:
那这样不是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破机器再报价四五百谁还修呢?不明白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我知道你做了手脚,可是怎么个温控到底呢?

基本我也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