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ENVY4花屏

楼主(2014-11-17):
这台机器花屏 有做过显卡  但是还是老样子  求大神们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换掉显卡呢,建议显存不用轻易动。实在不行,考虑南桥

网友:
楼主可以上个图吗,外接怎么样呢

网友:
显存呢,这个考虑到了吧

网友:
好好检查LVDS线路

网友:
显存也换了  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