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能通过一根数据线共享台式电脑的宽带吗?不用无线网。

楼主(2014-11-17):
手机能通过一根数据线共享台式电脑的宽带吗?不用无线网。

网友:
没见过,知道的高人来教教大家…

网友:
不可能手机上没有这样硬件也没意义

网友:
有的手机是可以的。就是USB网络。如小米手机就可以。

网友:
可以!给手机和电脑各装一个WIFI万能钥匙,根据他的提示操作,前提是电脑得有个无线网卡,台式机不但能与手机实现共享还能破解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