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帮助 电脑开不了机 电源灯闪烁

楼主(2014-11-17):
给朋友装的电脑 在自己家弄好后快递发过去 就开不了机了  过去朋友那里弄  按住开机键 电源灯闪烁  拆开看 按住电源键  电源风扇 也是一阵一阵的转 一下就动一点点  频率差不多两秒动三下  求帮忙怎么办  感觉是快递不知道把哪里弄坏了

网友:
现在在北京 有没有大哥帮帮忙

网友A:
装吧,公共厕所门口也挂着装电脑,修电脑。

网友:
换过一个保证好的电源 还是 同样情况  感觉是运输的过程 因为风扇也算比较大 可能吧主板上不知道什么弄坏了 风扇是玄冰300

网友B:
哪弄的电脑,你在家装机啊哥们,找你拿货那家,你还是别弄了,如果把问题弄出个人为故障,那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弄的电脑,你在家装机啊哥们,找你拿货那家,你还是别弄了,如果把问题弄出个人为故障,那就麻烦了

应该是快递运输的时候弄坏的  快递回来也没开 过来半个月打开不行 电脑是网上买的零件 组装起来

网友:
哎,我们生意真难做呀,打野战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B:
看有没有掉件,没有掉件的话,摔坏的东西晶振坏的多.不知道楼主认不认识晶振是什么东东.建议楼主还是找个能修的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有没有掉件,没有掉件的话,摔坏的东西晶振坏的多.不知道楼主认不认识晶振是什么东东.建议楼主还是找个能修 ...

认识晶振,但是从来没修过主板。也没有测晶振的东西、摔坏的东西晶振坏的多。看来你经验很多啊。记住了。以后如果学修主板可能有用! 我要买主板了

网友:
内存不过,就会反复自检,可能是快递把内存抖松了!!

网友:
如果新的INTEL芯片组主板,请重新安装CPU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吧,公共厕所门口也挂着装电脑,修电脑。

这话说的精典。

网友:
就是这些人把电脑维修行业给做坏了。

网友: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想修电脑呀。找钱吗???

网友:
把电源线拔了再插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