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41维修

楼主(2014-11-17):
这两天没什么生意,就把之前换下来的板拿出来修修,结果发现有两张一样的V星主板,都是880GM-E41 ,都是跑D3  D2,以为是BIOS问题,马上备份BIOS刷了个,依旧是D3  D2,测下内存的系统总线,只有1点几,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没图纸,只能一路跑下去,跑啊跑,终于到终点,U6……一个小小的8脚管,下面上图,以后大家碰到这现象的先测下内存的系统总线,没3.3V,直接找到U6就OK了,以免走弯路

网友:
虽然对我没啥用,但对很多新手都是宝贵的经验,谢LZ分享

网友A:
给楼主发个图纸。   图纸后面括号是密码。

7623v23(477425).pdf

网友:
这个主板超级喜欢烧内存的VDDSPD

网友:
这个主板超级喜欢烧内存的VDDSPD。

网友:
D3 D2通常都是内存问题,我也修过一块7623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了,对付这种没图纸的,以后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以少走许多路了!

网友:
多积累点经验,以后见板都可以秒杀,钱就好赚了,哈哈!表达不好,大家能看的懂,照着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发个图纸。  图纸后面括号是密码。

这个密码是477425吧,不错!

网友:
故障虽然简单,但相信很多人都懒得理,直接飞线,只有楼主才会跑线,精神可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发个图纸。  图纸后面括号是密码。

这个U6应该是应该是管理内存系统总线电压输出的芯片,这里可能害死本身4和5脚阻值对地短路引起的。

网友:
这个小八脚太害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U6应该是应该是管理内存系统总线电压输出的芯片,这里可能害死本身4和5脚阻值对地短路引起的。

是“还是”,怎么成了害死了。

网友C:
内存问题 ,飞线解决……

网友:
想问一下,你那里都是直接换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问题 ,飞线解决……

直接来一跟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问题 ,飞线解决……

飞线有时候飞不好,也会烧芯片的

网友:
虽然对我没啥用,但对很多新手都是宝贵的经验

网友:
好经验,备份了

网友:
备份经验到大脑里

网友:
被芯片自己拉低了啊、

网友:
有事UP6262的问题,看来以后要多备UP6262喽